台PLC通讯控制2变频器

楼主(2007-04-14):
台达一台PLC用EASY LINK控制2台变频器,本人遇到一个想不通的地方,新手,望赐教啊!
开始设置读出/写入从站的起始通讯地址,FMOV H*** D1355 K2,FMOV H*** D1415 K2,这里的H***是根据什么来设置的呢?谢谢各位了啊,请知道的说一下啊!!1

网友A:
不用EASY LINK吧。用RS485自由通讯协议很好用的。如果变频器支持MODBUS,那么用台达的MODBUS READ、MODBUS WRITE非常简单的。

楼主:
台达的不用自由端口的,用EASY LINK不是很便利么?有谁知道啊??

网友B:
你说的那个H***是变频器的地址呀,如果你是用台达VFD的变频器,那么H2000就是控制开停机的控制字地址,H2001写入设定的频率的地址。你好好看看变频器的说明书和plc编程的使用手册就知道了。

楼主:
谢谢你,YIYI,十分感谢!!我真的是很笨

网友C:
yi yi :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我下来手册呢,是不是需要安装什么软件呀,我看手册都是.dbf文件,而我从来没有用到这种软件呀,我的邮箱是dayunte@163.com

网友B:
我发了一个mail给你,你看一下。你看一下下面这个贴子,可能有用的。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64817

楼主:
PDF软件,上台达官方网站就有的在左侧

楼主:
yiyi你在啊

网友D:
EASY LINK 需要那些配置呀?

网友B:
台达的EH型的PLC支持EASY LINK,ES型的就不支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