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求助!!AB 1747 532 CPU 故障,达人一定要进!!

楼主(2007-04-14):
我厂的两台污泥脱水机上的plc故障,情况为:给cpu写入程序后,一断电,程序就被清空了。不断电时,机器还可以正常运行。plc型号为AB 1747 532。谢谢!

网友A:
应该是你的电池没有电了,更换

网友B:
存储大电容有问题

网友C:
是电池没有电了,我们公司出现过同样的问题,换了电池后就可以了,只不过是AB 1756 的

网友D:
楼上说的对,换电池

网友E:
检查一下你的电池是否插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