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隔离

楼主(2007-04-14):
请问大家负荷开关可以代替隔离开关做检修用吗?

网友A:
可以啊。
隔离开关只起隔离作用,不能带负载分断;
负荷开关除了有隔离作用,还能带负载分断!!

楼主:
  现在是这么一个问题,GGD柜子里要求母排MCCB之间有一个断口,业主说加隔离,我加了一个负荷开关,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B:
1、隔离开关的作用是在电源与负载之间形成一个明显的断开点,将负载与电源隔离,以供维修隔离电源使用,不能用其通、断负荷;
2、负荷开关是通、断负荷电流的,但不能通、断短路故障电流;
3、在配电柜上要求有明显断开点的地方,必须加装隔离开关;
4、不能用负荷开关代替有明显断开点的隔离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