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TEP 7-Micro_WIN模拟器使用心得

楼主(2007-04-14):
西门子S7-200系列PLC编程软件SIMATIC STEP 7-Micro/WIN的模拟器版本:
适合STEP 7-Micro/WIN V3.1及3.2的模拟器V1.1版本;
适合STEP 7-Micro/WIN V3.1及3.2的模拟器V1.2版本;
适合STEP 7-Micro/WIN V3.1、3.2及4.0的模拟器V2.0版本。
我们一般采用的都是从西班牙版本汉化过来的汉化版。

楼主:
STEP 7-Micro/WIN模拟器使用心得:
1、如果发现汉化版运行的时候出现问题,可以运行西班牙原版程序进行对比,看汉化版是否存在BUG。笔者发现该模拟器(包括西班牙版和汉化版)存在如下BUG:
A、模拟TD200时无法修改嵌入数据——而实际在真正的PLC+TD200连接中,可以修改TD200消息的嵌入数据;
2、模拟逻辑程序的使用说明:
A.在Step 7 MicroWin中新建一个项目;
B.输入程序,编译正确后在文件菜单中导出为AWL文件;
C.打开仿真软件,点“配置”-“CPU 型号”(或在已有的CPU图案上双击);
D.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CPU型号,要与你项目中的型号相同;
E.点“程序”-“载入程序”(或工具条中的第二个按钮);
F.会有个对话框,这里要选择你的Step 7 MicroWin的版本;
G.将先前导出的AWL文件打开,会提示无法打开文件(不要管它,直接确定),这里出现错误的原因是无法打数据块和CPU配置文件。如果载入程序时不选全部,只载入逻辑块则不会出现错误。
H.点“PLC”-“运行”(或工具栏上的绿色三角按钮)。好了,程序已经开始模拟运行了。
3、模拟TD 200的使用说明:
A.按模拟逻辑程序的步骤1至步骤7装载AWL文件;
B.在STEP 7-Micro/WIN V3.1或3.2中打开源程序,点击“数据块”,将光标移动到数据块的窗口中,按Ctrl+A组合键选择全部,右键点击“复制”;
C.进入模拟器,点击第4个按钮“粘贴数据块”——“是”,然后执行模拟逻辑程序的步骤8,点击“查看”——“TD 200”,就可以模拟TD 200了。
4、软件使用说明:
A.SMB28、SMB29分别为模拟电位器0、1的设定值,设置范围为0-255;
5、模拟TD 200的显示信息中英文对照:
INDICAR CONTRASENA显示对比度
ERRONEA不正确
PULSE脉冲
MENU菜单
VER MENSAJES
MOSTRAR ESTADO CPU
FORZAR E/S强制I/O
AJUSTAR HORA Y FECHA
CANCELAR CONTRASEA
TD 200 SETUP

楼主:
这个帖子是我看见有人问及S7-200模拟器的相关问题,才专门发的帖子。

楼主:
我把相关资料都放到我的FTP上面了:
ftp://gk:gk@deshengwu.vicp.net/工控/STEP 7-Micro_WIN模拟器.rar
包括以下东东:
STEP 7-Micro_WIN V3.1&3.2&4.0模拟器V2.0;
STEP 7-Micro_WIN V3.1&3.2模拟器V1.1;
STEP 7-Micro_WIN V3.1&3.2模拟器V1.2;
原创:STEP 7-Micro_WIN模拟器使用心得.txt;
学用S7-200仿真程序.exe。

网友A:
请教,我用西班牙版中,发现每次正常导入AWL后,点击运行后CPU会显示一下运行绿灯后马上回到停止红灯状态,也是就程序没办法正常运行,请问是那里出了问题呢?

楼主:
你先用我提供的程序2.0试试看......

网友B:
请问,可以用来模拟脉冲输出的程序吗?

网友C:
请问老莱鸟到你的FTP里面下载,需要专门的下载软件吗?如果需要请推荐一个!!非常感谢!

楼主:
已经为大家考虑,FTP里面有下载工具,推荐FlashXP。

楼主:
应当可以用来模拟脉冲输出的程序吧,你自己试试看。

网友:
什么东东,下不了

网友D:
好人啦!严重支持

网友B:
你好!我试了下,模拟脉冲输出的时候总是提示 PLS 0 这个地方出错,能帮我试试是怎么回事吗?谢谢了

楼主:
PLS 0 ?
PLS M0 ?

楼主:
你把PLC程序先传到我的FTP。

网友B:
network1
LD SM0.1
R Q0.0, 1
network 2
LD I0.0
EU
MOVB 16#85, SMB67
MOVW +1, SMW68
MOVD +3000, SMD72
PLS 0
你好,上面是我的程序,刚刚学S7-200,还请指点!

网友E:
老菜鸟先生的ftp不错,我下了一个模拟器,挺好。

网友:
不错,以前都是在V3.2下模拟,现在可以在V40下

网友B:
我下了,但是解压打不开

网友F(2007-06-05):
太好了,正找呢。谢谢

网友G:
奇怪了,我怎么就上不了老菜鸟的FTP啊 老是提示出错! 我就是把这个地址ftp://gk:gk@deshengwu.vicp.net/复制到地址栏中,是不是有什么不对????

楼主:
11点多的时候我们这个片区临时停电...

网友H(2007-09-27):
[[u][i][b]b][b]老莱鸟工程师好:
    我是一个PLC初学者,我现在的S7200仿真软件怎么也仿真不了程序控制指令,数据传送指令,PID指令,程序可以装进去,但是PLC运行不了,老是绿灯瞬间亮了一下又转成红灯,还出现一个出错的说明,但是我也看不懂,简单的逻辑块可以仿真.谢谢.
     [/b][/b][/i][/u][/i]

楼主:
仿真程序功能有限,很多功能都无法仿真,官方没发布仿真程序。

网友I(2008-02-11):
求救  :我 按照菜鸟说的做了,可是粘贴数据块时出现个对话框:出现了问题需要调试。然后就关闭程序了?是怎么回师??

网友J(2008-03-13):
老菜鸟  我想要你这个STEP 7-Micro_WIN V3.1&3.2&4.0模拟器V2.0东东 可是就是打不开你留得地址  其他的三个我都有了 ,能帮我下忙吗 /谢谢哦

网友K(2009-05-12):
谢谢师傅 感谢师傅对我这个新手的指点 敬礼~

网友L(2009-07-24):
请教一下,模拟器中模拟量输入如何在TD200或其他型号的文本显示器中显示出来

网友M(2011-02-19):
提示说有木马病毒。。。。。。。。

网友N(2011-06-06):
我也很需要,可惜下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