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一个我不明白但是简单的问题

楼主(2007-04-14):
大家好问一个简单的问题,我拆卸仪表把交流24v电源拔掉,过了一会我忘了24v插头怎么插的了,我问一下是不是这个24v交流电源可以随便接呀.不向直流24v分正负

网友A:
是滴,随便接.

网友B:
要养成好的习惯。不管是拔插头还是拆线都应该做好标记

网友C:
`小心,虽然交流是没有正负极的,但是要注意一点,对于一个独立电源来说没有关系,但是当两个仪表同时共用一个电源时,如果接反了,而且两个电源同时送电就有可能出问题!

网友D:
单电源可以,多路电源在一起做好醒目易识的标记.

网友E:
顺便问问
交流24V,36V的频率一般是多少, 还是50HZ吗?

网友F:
变压器只变压,不变频!

网友G:
交流就不分极性,以前在海尔有位领导夸过我:凡事应该做个有心人。做记号后不至于装不上时焦头乱额。

网友H:
下面引用由北京流传在 2007-4-14 22:22:00 发表的内容:
`小心,虽然交流是没有正负极的,但是要注意一点,对于一个独立电源来说没有关系,但是当两个仪表同时共用…
--------------------------------------------------------------------------------------------
同意上面的说法,最好还是养成作标记的好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