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点就#$^&&**

楼主(2007-04-14):
上次修一台ABB600的机器 37KW的  用户说机器没力,我到现场了,我叫他开机空栽时可以,一加载就跳了,我查了一下故障代码是直流母线欠压,我就拿表去量直流母线电压,由于离的太近,可怕的事发生了,只觉的眼前一片白光,1秒钟之后反应过来车间已经全部跳闸,一直跳到高压!庆幸的是我只是眼前白了一下,人没事,在此希望不要在有人犯我这样的错误了,我那天是有上帝在保佑啊,.  后来那台机器我免费帮那台机器修好了,故障是三相整流可控硅有一相坏了,只有两厢是好的,所以一加载就调,修好以后至今无故障.
想结交同行的朋友,能说说你们曾经遇到的情况吗,也好互相学习,我是江阴的

网友A:
可怕的后果!
可得注意安全啊

网友B:
安全很重要啊.
我也有遇到安川的,跳进线空开.不过跳了后,没有送,先用表量,发现整流模块干掉了.
看你的遭遇,我觉的设计上也有要改进的地方.一直跳到高压是有点不正常.会影响客户生产

网友C:
几年前我碰到过三相电源短路的,总空开跳闸,虚惊一场,没有人员伤害。不过现在还心有余悸,也是电光一闪。眼前一片白光,还以为失明了呢,呆会就没事了。

网友D:
我去现场都是保持三米的距离,开机没什么异常了在靠近!安全第一啊!大家都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啊!

网友E:
我也碰到过一回这样的事情,当时一栋新修的房子,由于变压器输出缺相,造成一部分用户没有供电,由于用户很少,我当时只是想把相线换到有电的那一相去,拉下总闸,总闸上面居然有水,.房子上层在铺地面,洒过水,便有水滴滴在上面.当我接好线以后,再推上去,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先是听到小声的"噼叭"声,接着声音更大,火花四溢.....整个楼梯口,很大的火花,很大的烟雾,就像在放烟花一样,场面惊险.当时我吓得要命,居然忘记了紧急抢救....后来差不多有半个多小时,整个配电箱里的电器全部变成灰尘,..还好当时前一级的线路比较粗,才不致于损坏,......现在想起来都心有余悸!!

网友F:
我们在现场帮助客户解决变频器晃电跳闸问题时,用了DC-BANK系统,因为直流都是500多伏的,工程师不小心碰到笔头,一只手扶着柜内金属物,结果造成对地放电,手都烧出白点了,相当危险。干这行,大家还是小心啊。
www.goldencooperate.com.我们专门解决变频器晃电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