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多地控制1个灯的PLC程序

楼主(2007-04-14):
1个开关控制1个灯: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2个开关控制一个灯:常规控制电路就是楼梯开关的电路;也可以转换为相应的PLC程序;这个就不赘述了;

3个开关控制一个灯:下面贴出相关PLC程序;

N地(N>3)控制一个灯:和3地控制一个灯类似,扩展既可。

楼主:
下面的程序说明:
    这是一个工程PLC程序的其中一段,SA1、SA2、SA3为单触点的2位锁定转换开关;Y24代表那个灯。

网友A:
TO:老菜鸟
真的很不错,多多发原创,谢谢你,
我有另外一种想法不知道行不行,能不能不用自锁定开关呢,比如说先赋值一个寄存器,用一个循环移位指令,任何一个开关脉冲移动一位呢!有时间我也做做,到时发上来。

楼主:
应该可以,有时间请也编一个发上来。

网友B:
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C:
ld x0
or x1
or x2
or x3
.....
altp y0
end
FX2N的
更简单

网友D:
用OMRON编制的三只按钮控制同一只灯

网友E:
请问高手,西门子S7-200PLC可以用什么指令来实现将每小时的计数值依次递增保存在24个寄存器中?谢谢

楼主:
好像没有现成的指令吧......

网友A:
西门子200的程序:

network 1
ld sm0.1
movb 16#aa vb0
network 2
ld i0.0
o  i0.1
o  i0.2
o  i0.3
eu
rrb vb0,1
movb vb0, mb0
network 3
ld m0.0
=q0.0

网友A:
TO:老菜鸟
我怎么样才能发图片啊!

楼主:
点击上面的红色文字“点击这里发表图文内容”可以发,但必须是VIP用户才能发。

网友A:
TO:老菜鸟: 能不能多提供一些工艺给我们多做做练习啊! 这个我用仿真试过,

楼主:
楼上的怎么每次回帖都是3个呢?
请你不要重复回帖,灌水好不好?

网友A:
是啊,我自己也想解决为个问题,我问过这个问题,但不知道怎么解决,每次都是三条

网友F:
用PLC代价太大了吧

楼主:
哦,不是单独为这个而采用PLC,这只是PLC程序中的很小一部分。

网友A:
TO:老菜鸟
怎么解决每次回复都是显示三条信息!

楼主:
有点晕!
你每次点击一次“提交”,它自动会出来的。

网友G:
多发一些原创作品,谢谢

网友H:
告诉你个最简单的程序扩张性好。FX2N为例
LD> K4X0 K0
PLS M0
LD M0
MPS
ANI Y0
SET Y0
mpp
AND Y0
RST Y0
其中Y0为灯。
这个程序16控1。如果先32控1把K4X0改成K8X0

网友I:
各位的图真不错!我也来凑一下热闹,大家用高招,我就用低招吧——只用位逻辑(输入点用三只开关)。

网友J:
我学的 是西门子软件  徐兄的程序  不错

网友I:
徐书文: 你的图有问题.多地控灯是要任何一个开关都能开或关灯才行呀,1、当I0.0闭时,Q0.0会有输出,灯亮;得当I0.0断开时,Q0.0会仍有输出,灯不灭。2、当I0.0闭后不断,让I0.1闭,灯也不会灭。

网友I:
徐兄:网络改为下图是否好点.

网友I:
晕,图不见了! 徐兄:网络改为下图是否好点.

网友A:
TO:老菜鸟
是啊,我为这个问题,看过很多说明,但是就是没有搞清楚怎么回事,如果你有什么方法,指点一上,省得我老让人讲!谢谢啦
TO: 布袋和尚说不得
不好意思,我没有说明这是用点触开关的控制,不带自锁的,下次一定先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