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专用变频器与普通变频器有什么差别

楼主(2007-04-14):
你好,我是英威腾最终用户,我们公司的注塑机准备采用了你们的无感矢量型变频器做节能化改造,,,想了解一下,你们的CHV系列,通用型和注塑机专用型有什么差别。主要是模块上和软件上,(流量检测部分不需要说明)

网友A:
模块大一些,还有功能不太一样!
我朋友厂里用的惠丰注塑机,听说还不错!

网友B:
TO  工控新新人

    您好,首先感谢你一直以来对我公司产品的支持。我司目前生产的CH系列机器主要有CHF,CHE,CHV,CHV110几种。同功率等级不同系列的变频器采用的模块是相同的,主要在软件算法上有所区别。

    一般将CHF系列归为通用型,软件算法比较简单,采用V/F控制方式,主要面向简单调速应用客户,采用G/P合一结构,能满足大部分客户的功能需求,可广泛应用于节能改造工程电机的调速。如锅炉鼓引风机、煤矿井下排风机,循环水泵、补水泵、恒压供水、中央空调、挤出机、自动化生产线、吹瓶机、食品机械、搅拌机、轻工机械、制药机械等;

   CHE系列软件算法稍微复杂些,可实现V/F控制与无感矢量控制,产品性能定位于满足高端市场的OEM客户应用需求,可广泛应用于对速度控制精度、转矩响应速度、低频输出特性有一定要求及特定风机、泵类等负载的应用场合。如制氧机、锅炉给粉系统、灰浆泵、陶瓷机械、造纸机、纸浆机、切纸机、精练炉、纺织机械、拉丝机、钻机、机械手、空压机、制药机械、立体仓库、离心机、工业洗衣机、制袋机、球磨机;数控机床等。

    CHV系列变频器采用ARM(32位)+DSP(16位)的双CPU系统控制方案,引领矢量控制全新的硬件控制平台,电流矢量控制,先进的磁场定向矢量控制算法完成电机的完全解藕控制,实现真正的电流矢量控制,提供高性能的有PG矢量控制(VC)、无PG矢量控制(SVC)和转矩控制(TC)等多种控制方式。CHV100系列变频器根据不同的行业特征,提供开放式的二次开发平台,并设计专用扩展功能卡,优化行业解决方案,用户仅需配置扩展功能卡,便能获得行业专用变频器的功能,真正做到低成本实现用户量身定制的系统。

    注塑机专用型CHV110系列变频器与CHV系列变频器的主控板及内部软件算法都是一样的,不同的是CHV110扩展了一电流信号采集卡,在外型结构上也有所不同,CHV110设置成柜式,比较方便摆放,而CHV系列为壁挂式。另外CHV110系列在输入端多接了两个接触器,方便市电/节电转换,以满足在变频器故障的时候用户可直接将其转换到市电继续使用,不影响生产。

网友C:
欢迎浏览艾默生变频器网站 www.AECdriv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