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光纤的 单功 双功 全双功 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7-04-14):
谁知道光纤的 单功 双功 全双功 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楼主的光纤用于监控设备吧?

网友B(2007-05-15):
“功”字错了吧@_@

网友B:
单工、半双工和全双工的定义 如果在通信过程的任意时刻,信息只能由一方A传到另一方B,则称为单工。 如果在任意时刻,信息既可由A传到B,又能由B传A,但只能由一个方向上的传输存在,称为半双工传输。 如果在任意时刻,线路上存在A到B和B到A的双向信号传输,则称为全双工。 电话线就是二线全双工信道。由于采用了回波抵消技术,双向的传输信号不致混淆不清。双工信道有时也将收、发信道分开,采用分离的线路或频带传输相反方向的信号,如回线传输。

网友B:
http://coolersky.com/articles/base/network/protocol/2003/0624/255.html
单工、半双工、全双工概念解析

--------------------------------------------------------------------------------

 【责 编】:AcOol
【作 者】:不详 【时 间】:2003-6-24
【浏 览】:362
 【出 处】:Cisco网络技术论坛
【字 体】:[ 小 大 ]

    坛子里有一些帖子涉及到了有关双工的问题,下面基于我个人对于双工的理解来谈谈双工,希望对有疑问的网友能有些帮助,同时也希望大家来这里跟帖,共同探讨双工的问题。
    1、单工
    单工就是指A只能发信号,而B只能接收信号,通信是单向的,就象灯塔之于航船——灯塔发出光信号而航船只能接收信号以确保自己行驶在正确的航线上。
    2、半双工
    半双工就是指A能发信号给B,B也能发信号给A,但这两个过程不能同时进行。最典型的例子就象我们在影视作品中看到的对讲机一样:
007:呼叫总部,请求支援,OVER
总部:收到,增援人员将在5分钟内赶到,OVER
007:要5分钟这么久?!要快呀!OVER
总部:……
       GAME OVER
    在这里,每方说完一句话后都要说个OVER,然后切换到接收状态,同时也告之对方——你可以发言了。如果双方同时处于收状态,或同时处于发状态,便不能正常通信了。
    3、全双工
    全双工比半双工又进了一步。在A给B发信号的同时,B也可以给A发信号。典型的例子就是打电话。
A:我跟你说呀……
B:你先听我说,情况是这样的……
    A和B在说的同时也能听到对方说的内容,这就是全双工。
    对于全双工以太,IEEE制订了802.3x全双工/流控制标准,该标准对全双工方式下的流控制机制做了具体的规定。在各以太标准(10/100/1000 Base)中,除100 Base T4之外,均具有全双工能力,但在实际应用中,似乎只有Gb以太(即千兆以太)才使用全双工方式。
    我在《局域网入门浅说》一帖中说过,以太网的MAC协议是CSMA/CD,但在全双工以太中是不需要冲突检测(CD)的。这能使Gb以太突破40余米的段长限制(更准确地说是41.2m,这个数据可以根据IEEE定时规则的限制计算出来,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在实际应用中如果需要网络中的某个站点能工作在全双工方式下,则必须在该站点安装支持全双工的网卡,并要求与全双工站点连接的HUB/路由器等连网设备配备有全双工端口。
    这样看来,如果希望工作在全双工方式下,首先要有硬件的支持。看到这里,不知是不是已有网友对自己的疑问有所了解。
    全双工以太的主要优势在于它能够在二个独立的信道上同时实现二个方向上的数据传输,借以提高链路的总带宽,所以它只适用于文件服务器一类的需要同时进行双向数据传输的站点。对于一般只进行单向数据传输的站点,全双工以太并无优势可言,所以全双工以太在应用上有很大的局限性。全双工以太主要用在交换机互连的场合,尤其是Gb以太交换机。
    以上是我个人对于双工的认识,不知各位网友能不能谈谈自己对于“双工”是怎么看的?
    Win2K中,网卡与双工相关的设置在 本地连接 - 属性 - 配置 - 高级 里有一项“Link Speed & Duplex”,其值一般都是“Auto Detect”。建议不做改动。
    交换机上有Duplex灯,如果亮表示工作在双工方式。目前,绝大多数的交换机均能自动识别与支持双工方式,无需手工设置。

网友C:
这种说法不强,

光纤不存在全双工与半双工:光纤本身仅是用于传输光信号的通路,是一种物理介质,它完成从一端进入的光信号传播到另一端,存在着光信号的中心波长,传输的信号衰减(就象电压信号通过电线传输信号幅度要变小一样),色散等参数.都是描术能把输入的光以什么样的质量传到另一端.

双工与半双工等是一种通信的概念,用于描述通信双方勾通的通信的方式.单向通信就是单工,同时可以双向通信就是双工,在任一时间仅能一个方向通信,在另一时间可以完成另一方向的通信就叫半双工.它描述的是一种通信方式的逻辑结果,而不是实现形式.更没有描术通信的介质.比如,以太网的两对双绞线可以实现双工通信,也可以实现半双工通信,目前标准上都支持.

有上面可知,如果采用光纤及光纤两端的设备组成通信系统是,便存在着双工与关双工的概念.

所以提出光纤的双工与半双工的讲法没有意义.

也许你想描述的是下面两种意义的一种:

A: 采用光端机(不论是何种光端机,只要用于通信)与光纤组成的系统,能实现么样的通信.比如:视频光端机可以单向传图象,也可以双向传信号,或分时传信号.数据光端机与光纤组合可以衬现全双工与半双工通信,网络光端机与光橇结合可传双向以太网数据.....
B: 光端机使用光纤的形式,   不同的光端机有使用光纤的形式不同,单向传输信号的光端机,在光纤中传输的光仅向一个方向.可以通过两根或双根光纤同光端机相结合,可以实现在两根或多根光纤中不同方向的光信号传输.也可以实现在同一个光纤内两个方向的光信号同时传输,这就是波分复用.通过光的色散效应,可以在一根光纤中传输多路光信号:比如现代的密集波分复用可以传输64个或128个波长,每个波长可传输10G的通信容量,则一根光纤可传10G*128=1280G的通信容量.如果一个光缆中有64个光纤纤芯,则一个光缆中的可传输的信号容量可达1280*64 = 81920G = 81Tbit/s.这便是当前海底光缆的通信容量,这样的光端机也仅有国际上的少数据几家公司能够供货,价格也以千万美元计.

不知这是否有助于你对光纤的概念 通信的概念 光通信系统的概念及你要实现的业务需求的理解

不当之处,请多联系,www.gouguns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