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涌保护器的作用及原理

楼主(2007-04-14):
电源进线处,现在设计都要加个什么浪涌保护的是什么意思?一定要加吗?

网友A:
浪涌保护是利用非线性元件对浪涌脉冲的吸收和防护,成本不高而能有效保护设备。也不是非加不可,好比你不保人身意外险也可以。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楼主:
关键是什么情况下一定要加的!

网友B:
浪涌保护器的主要作用我认为是:限制电网中的大气过电压不超过电气设备和装置所能承受的冲击耐压;浪涌保护器的实质为半导体压敏电阻器件,其原理可想而知.

网友C(2009-03-23):
   我们这里都要用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关键是什么情况下一定要加的!

1、变频控制柜必须加    2、使用真空断路器的控制柜必须加   3、供电系统的进线开关必须加
4、其它控制柜可以不加,当然如果为了保险起见有预算空间的话可以都加上
浪涌保护器总体分为两类:电机保护型、电站保护型在选择时必须注意!

网友E(2009-06-17):
所有的电子设备和现在的DCS控制系统,都得加浪涌保护器,否则你的损失可能很大,但有的人认为我的设备没有加浪涌保护为什么没有什么问题,但这仅是你的运气好,说不定明天浪涌会对你的设备产生作用。

网友F(2010-04-02):
说的很好。确实,需要规范和标准来做事情

网友G:
浪涌保护器防雷击,但是不知道效果如何,矿山电气设备经常遭雷击。一般浪涌保护器有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