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铜排 TMY 和 TMR 的区别

楼主(2007-04-14):
如题,在选择时有什么要求?

网友A:
TMR 没听说过

网友B:
TMY硬铜母排
TMR软铜母排

网友C:
TMY硬铜母排和TMR软铜母排 用处有什么区别吗??谢谢指教

网友D:
软母排平时不用的,用在活动的地方或是接头处.

网友E:
软铜排是经过退火的,消除了硬铜排拉挤加工的应力,电阻率也降低了一点。适应再加工成其它电器产品,例如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