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的选择

楼主(2007-04-14):
很多断路器的样本上只有额定极限短路分断能力(Icu)和额定运行短路分断能力(Ics),没有所谓的整定值,<工业与民用配电设计手册>中断路器选择对整定值是有要求的,请问这个整定值在做电气设计该如何选?还是在施工过程由施工单位自己确定?

网友A:
  我知道的整定值大多是关于脱扣器的,是额定电流的2.5倍
IcuIcs不常整定

楼主:
如何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整定!

网友B:
找其品牌的代理商问!

网友C:
在设计的时候确定,我一般是1/12,电机启动的整定电流很大的,断路器一般只负责短路,大过流保护,小过流靠热继电器来保护。

网友D:
选择电机电流的1.5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