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7-300程序中MW是什么

楼主(2007-04-14):
请问S7-300的程序中MW是什么?后面数字定义的范围是多少呢?是用户自己定义还是系统自己分配呢?什么资料上有详细说明吗?

网友A:
M 存储区   W  地址空间为字,即2个字节。
MW就是以字为单位的存储区空间。
西门子Step7软件对数值定义的范围为0~65535,由于硬件不同,这个值是不同的。详情请参考西门子S7选型手册。

网友B:
中间变量

网友C: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和S7-200的VW一样

网友D:
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E:
呵呵,MX是存储位,MW是存储字,MD是存储双字

网友F:
M是存储区,W是字.MW是存储字

网友G:
MW是存储字书上有的

网友H:
MW中M是代表中间存储区,
B是一个字节代表8个二进制数,W是字代表16个二进制数(相邻的两个字节),D是双字代表32个二进制数(相邻的两个字)。
如MB100即是M100.0--M100.7,
 MW100即是M100--M101
 MD100即是M100--M103
别的I和Q都一样。

不会,学习!

网友:
大家说的不错

网友I:
M 存储区   W  地址空间为字,即2个字节

网友J:
我公司招聘西门子PLC S7-300熟练编程人员
地址:昆山高信能量技术设备有限公司
江苏省昆山花桥曹安开发区
电话:0512-57609007/57609004(传真)
联系人:翟成合

网友K(2008-06-02):
呵呵

说的好

我是许昌西继电梯公司的

网友L:
多看书!一个MW=一个字=二个字节=16个位(BOOL),这一点都不能自己搞通,还要问就不好了,养成了不爱动脑的不良习惯,就很难学好PL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