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工作时中性点与供电变更压器的零线能不能相接?

楼主(2007-04-14):
最近,单位上一台配电柜进行改造时发现发电机出线处在外边零线上电工多加了一把双掷开关,据电工说发电时要将供电变压器来的零线切断,将发电机的中线与负荷处的零线相接,这样保证隔离了变压器侧零火线后才能正常工作。平常电力变压器供电时又转换过来。我觉得特别奇怪,电力变压器侧的火线要切断这很正常,但为什么零线也要隔离呢?我偏不信这邪,配电柜改造时我坚决按照我的思路改,零线共用。但在施工结束后在没有隔离电力零线(三相火线已隔离)的情况下,发电机就是不能正常工作,找了外单位的人来修:一隔离零线,工作就正常了,但他也没有说原理。我傻了。。。。。。求教各位能不能说说看,我还是觉得我是对的,但事实他们是对的!难道是发电机有特别的地方?发电机型号:STC-50三相交流同步发电机,柴油动力。

网友A:
我也同意你的看法,我接过这样的接法,没有出现问题。要不你把发电机零线与大地连接再接到负荷端零线上会怎么样,可以一试

网友B:
可能发电机的谐波电压太多,使中心线有不平衡的电流。

网友C(2009-09-02):
主要是防止发电供电时,三相不平衡时,零线带电,造成人身伤害!!

网友C:
按规程规定,自备发电机的零线是绝对不能和变压器的零线接在一起的,我们使用的零线也就是变压器的零线。

当市电停电时,变压器的零线是与大地相接的,不会断开,但其有接地电阻,一般规定在4欧姆以下就符合要求;当发电机接入运行后,零线上就会有电流通过,在这个接地电阻上产生零序电压,这个电压虽然不大,但通过变压器的升压,会在变压器的高压产生不小的电压,如果这时有工人在高压线路上进行检修作业,可能会遇到危险。

因而,有自备发电机的用户,不能将三相发电机的零线和市电电网的零线接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