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直流调速励磁的选型

楼主(2007-04-14):
本人现有一个问题,请各位大侠帮忙,现正在配一直流电机,75KW,励磁电流为15A,而选用的欧陆590+270A,但直流调速器的内部额定励磁电流只有10A,
不知如何才能加大590的励磁电流,本人想使输入端FL1,FL2,(外部输入励磁),但590里面的跳线要重新布线,不知能否实现15A的励磁电流,如何实现,不知里面的励磁熔断器(10A)是否要更换。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励磁的电压等级合适?

网友B:
购买时未沟通好,,更换1。接线。2。励磁模块。3。熔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