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如何扩STEP7读取S7_400PLC时钟程序

楼主(2007-04-14):
如何用STEP7读取S7_400PLC时钟程序,因为最近有个工程上要用到.搞了半天没有搞好发出来让大家帮帮忙

楼主:
是的但怎写

楼主:
下面引用由yuanle在 2007-4-14 20:14:00 发表的内容:
调用SFC1
--------------------------------------------------------------------------------------------
是的CDT的数据类型是DTE_TIME这里应该怎么做

网友A:
您可以使用数据块,在数据块定义一个变量,变量类型为DT类型,这样您就可以使用这个DT类型的变量来接收SFC1的返回值了。

楼主:
请问变量的初使值是多少

网友A:
变量的初始值无所谓的,反正您一旦运行就会读取系统时间,那时该变量值就会替代为当前的系统时间,您可以采用默认的初始值即可。

楼主:
昨晚上我用软件模拟了一下,读出来的值不对,今天在到现场试一下如何,楼上的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