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语言开发

楼主(2007-04-14):
我在XP环境下,用VB6做数控系统程序,在笔记本上测试它的定时模块,感觉还可以,如果不进行其他操作,只运行该程序,定时的时间比较稳定,但不能太短,好象不同的PC机结果不同,我的笔记本能到10ms,有的到15ms,再小也没用。
不知道大家在这方面有些什么经验,一起交流一下

网友A:
XP中,用VC++可以定时到2毫秒。

网友B:
XP中VC++定时器也做不到2ms,用VB\VC等里面的定时器作为循环控制,一般只能用在飞高精度时间控制。而且一般情况下最短的执行周期约为10-30ms,和CPU计算速度快慢有关,当周期内执行复杂的程序是周期会更长。

网友C:
改成WINCE或WINXP 嵌入式可能效果更好

网友D(2007-08-26):
用VC++,采用多媒体定时器,能做到1ms定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