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关于传感器电流的一些疑问

楼主(2007-04-14):
各种检测仪器4-20mA的模拟量输出不接外部阻抗的情况下能有万用表来测他的电流吗?
如何去检测?

楼主:
有没有办法再不用替换的情况下可以检测压力传感器的好坏?

网友A:
用万用表电流档短路负载的250欧姆电阻看表的示值。

网友B:
请问接近式传感器NPN和PNP型的工作方式?输出的电信号一样吗?

楼主:
下面引用由周公在 2007-4-16 10:25:00 发表的内容:
用万用表电流档短路负载的250欧姆电阻看表的示值。
--------------------------------------------------------------------------------------------
请问能否说详细一些,这方面我确实不懂!

网友B:
我也不是很知道,测电压直流24V好象有上升延和下降延之分.具体我也不太清楚,所以想问一问?

楼主:
不知有没有人回答!

网友B:
请教:接近传感器NPN和PNP型的工作方式?输出的电信号一样吗?检测电压直流24V.为什么在接到PLC上时会有脉冲上升延和下降延之分?谢谢指教

楼主:
这种情况我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