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伺服往复问题

楼主(2007-04-14):
三菱J2系列伺服用同步带传动滚珠丝杠拖动一个平台作往复等距循环移动,问题是平台会不断向一个方向偏移而不能回到起始点。查看伺服驱动器指令脉冲计数器发现哪个方向的指令脉冲多出来了,我查不出原因,试将该机器的这个伺服驱动器另一台正常的同型机器的伺服驱动器对调后,两台机器都正常。不知何故?

网友A:
多半是接口和线路参数存在微小差异导致的信号质量问题。

网友B:
有可能是接线问题,不要把电线绑得太紧或者拉到.

楼主:
"多半是接口和线路参数存在微小差异导致的信号质量问题。"我也这么想,但不确定.

楼主:
今天又有两台机器出现上述问题,这次调换及更换伺服驱动器都不能解决。我用的是三菱FX1N-40MT的PLC,用DRVA绝对定位指令从Y1发脉冲,Y2做方向。现在没招了,恳请大家帮忙,非常感谢!

网友A:
脉冲方式,用绝对指令,三菱PLC如何处置不知其间的关系。难道说除了所谓的干扰因素外,还存在指令问题,还是仔细全面地查查吧!

网友C:
这样的机构最好每次都回零一次啊

楼主:
我现在只有用每次都回零一次来解决了。问题是对付过去了。但直接原因我还是未弄清。谢谢大家!

网友A:
干扰问题有时很难一下发觉,有机会重新整理电柜和布局布线时,再按照一些常用原则和措施仔细处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