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补偿柜里的并联电容如何测量是否好坏?

楼主(2007-04-14):
用什么工具可以测量并联电容的容量?打电话问厂家,厂家用的是大型仪器测的,像一般的用户不可能像厂家一样买大型仪器的.

网友A:
用电流表测量,电流正常表示好的

网友B:
投入电容看功率因数变换,如果投入电容功率因数不变大,此电容正常, 用电流表测量;三相平衡且电流接近电容额定表示是好的.

网友B:
不变大应为变大

楼主:
只有这样的方法吗,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楼主:
看来只能是在线测电流了!

网友C:
停了电后用指针式万用表测,看指针的摆幅均匀不.
用电容表测电容,

测前先放电哈

楼主:
你有在实际测试过吗,那么大的容量如何去测!

网友C:
用*1档啊

网友D:
大容量的电容即使是R*1挡也测不出的,只能大概估计;它的充电时间会很长;
以电容充电时间系数(抱歉,哪个符号打不出,念TAO)4倍以上才能达到全容量的95%,否则是测不出的.

网友E:
下面引用由沧海一黍在 2007-4-18 21:42:00 发表的内容:
  大容量的电容即使是R*1挡也测不出的,只能大概估计;它的充电时间会很长;
以电容充电时间系数(抱歉…
-----------------------------------------------------------------------------------------
400UF微法的电容.放电后用R*100挡就可以啦.可以靠表针摆动的幅度来大至判定一下是否穿或漏电及容量减小.
30千乏的电容才500多微法.可以去量量呵.呵呵.

网友F:
还 有就是可以用直观的判断法:
看电容是否有变形鼓出来 ,在电容工作的时侯听是否有啸叫声.等等方法来判断电容的好坏.

网友C:
我修扩音机时,用R*1档量10000微法的都能测其好坏,容量减小的不能测哈

网友G:
我想电容不变型应该不会坏的,我是配电管理及机电维修

楼主:
我问的是如何去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