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伺服的全闭环定位功能

楼主(2007-04-14):
我们公司做数控机床,目前行程较短的数控轴多采用如下定位方法:三菱Q系列PLC+QD75定位模块+松下伺服。行程很长的轴(比如20米),多采用如下全闭环定位方法:三菱A系列PLC+A1SD70定位模块+松下伺服。A系列是三菱较早推出的PLC,很多功能都比Q系列差一个档次,但Q系列没有全闭环定位模块,所以现在还不得不用A系列。因为松下伺服(包括A系列和A4系列)有全闭环定位功能,于是我想用如下方法实现全闭环定位功能:Q PLC+QD75定位模块+(有全闭环功能的)松下伺服。但听说用松下伺服的全闭环功能时,伺服参数很难调整,容易产生震动。不知大家有什么好的经验

网友A:
听说用松下伺服的全闭环功能时,伺服参数很难调整,容易产生震动。???
其实既然提供了全闭环,就是应该没问题了.至于伺服参数很难调整...并不是说没有办法调整参数.参数调整的话,只要掌握了,以后其实还不是很简单.就象骑自行车一样.不会骑学习阶段,一直认为很难以掌握方向.可是学会了,还不是那样啊,只要调整方向,不让车倒,构成反馈,就搞定了.......

网友A:
你先看看松下的手册.要是还有问题的话,等下周上班了,可以详细给你建议....13811104514

网友B:
做数控机床,用PLC+定位模块+松下伺服? 不知你们做的是什么数控机床,为什么不直接采用CNC系统,而且就算坚持要用三菱的品牌,也有其CNC产品线啊!

20米行程,采用全闭环,位置传感器准备用什么?

至于调整问题,不只是松下伺服的问题,全闭环系统中机械系统本身特性,如阻尼,刚度,间隙等等对控制系统的影响较大。

网友C:
A1SD70定位模块还能定到货吗?
小q没有这种类似的模块,遗憾。

楼主:
A1SD70还能定到货,我们这边的用量比较大,三菱答应会继续供货。
我没有坚持用三菱的品牌,不过如果该方案可行的话,将是各种选择中成本最低的。
我们的机床精度要求不是很高,而且各轴不用联动,用PLC而不用CNC最主要的是考虑到成本问题,PLC能满足要求,所以就不用CNC了,而且PLC使用起来要灵活的多,非常容易扩展。
位置反馈采用的是编码器。
我们用A1SD模块做全闭环时,基本不用调整伺服的参数,偶尔产生震动的时候就降低一下增益。估计用伺服本身的闭环时,需要调整的参数就要多的多了。

楼主:
我看过松下伺服的手册,上边介绍了功能、接线和需要调整的参数,没说有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所以我想试一下,不过前辈说调整起来不容易。

网友B:
明白了。
其实全闭环的难究其原因是出在机械系统的非线性上,需要伺服的稳定域较宽,先调着试试。

网友D:
位置信号只是到伺服驱动器上
没有到控制器里面
不能算是全闭环吧

网友E(2012-12-11):
为什么不换个PLC呢啊其实你说的这种设备不用全闭环也是可以的   济南精标自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