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和直流接触器的用法区别?

楼主(2007-04-14):
除了线圈电源不同以外,它们的各自优势在哪里?

网友A:
直流接触器动作原理与交流接触器相似,但直流因没有过零点,分断时灭弧比交流困难,灭弧装置较交流接触器复杂,一般采用磁吹灭弧.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网友B:
所以同电流的支流接触器更贵一些

网友C:
直流灭弧比较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