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手摸电脑机箱会有麻手的感觉?

楼主(2007-04-15):
是不是感应电?有时像触电,

网友A:
电脑机箱绝缘不佳,一般这种情况就是插座没有接地。

网友B:
机箱的电源没有接好地,有电流从相线通过开关电源上的电容耦合过来。

网友C:
对,我遇到过,把插座接地问题就解决了,感应电,用测电笔能量出来

楼主:
谢谢!原来插座没接地

网友D:
机箱的电源没有接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