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解决电机频繁启动

楼主(2007-04-15):
我用两台5.5kw电机带一个震动箱,但是工作条件必须是电机频繁启动,并且运行时间为几秒钟,现在电机一直烧毁,并且烧毁的电机都是两个线包烧掉,和缺相一样,用表量接触器也不缺相,请教各位是不是工作时带的负荷过大,还是别的原因,谢谢!

网友A:
可以考虑加个离合器.

网友B:
我也比较赞成使用离合器的,看看负载的转矩大不大,适当选用气动离合器或电磁离合器.

网友C:
一般电机不适合反复的启动,一般20次以下还要看不同的生产厂家。
60次以下可以考虑离合器刹车马达
以上的话,你可能就要选伺服了!

网友D:
普通电动机不行的,需选用绝缘等级高的电动机。
我见过制砖机上的频繁启动的电动机,有用变频驱动的。

网友E:
震动箱要用专门的振动电机。

网友F:
可以选用电磁制动电机,专门为频繁启动而设计,我公司生产的精密系列剪板机,每次运行时间2秒后制动,然后再启动,如此反复!

网友G:
可以采用机械或电磁阀等类似设备

网友H(2010-08-17):
由来已久的问题,20次以下,推荐用YH试一下

网友I:
1、振动电机。

2、电磁离合器。

3、分割器。

4、凸轮装置。

网友J:
首选专用 振动电机了。

-------------------------------------------------

二手PLC 伺服 usb-590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网友K:
1凸轮装置。

2离合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