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紧急求助:直流收线电机转速不稳定(可能是哪方面的原因?)

楼主(2007-04-15):
维修一大拉机,收线为590驱动直流电机,小卷径时正常,大卷径时电机转速不稳定,时快时慢,数学模型为:牵引速度信号+PID,PID为位置控制,设定整机速度,进入稳态运行时,牵引速度信号保持不变。
各位大虾:可能是哪些方面的原因?

网友A(2010-07-25):
可能是可控硅故障,我公司印刷机120KW电机,高速时车速不稳,可控硅故障

网友B:
多半是电机自身问题,可代换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