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电机电缆选型的问题?

楼主(2007-04-15):
380V3000W电机用多粗的电缆?我用多股护套线。阻性负载与感性负载在选型上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帖子没人回是很伤心的。
我来回一个吧。
这个问题很简单。根据三相负载P=根号3×I线U线cosΦ,U线=380V,而cosΦ对阻性负载cosΦ=1,对于容性、感性负载cosΦ<1具体多少要看根据负载而定电机一般在0.8-0.9之间(铭牌会标出),知道U线、cosΦ就可求出I线。
看看电工基础吧,既然在干这行。
也希望各电工前辈高手多多指教后辈。

网友B:
380v3000w一般现场实做3000/380=7安,按照选型的几种标准,1。机械强度2功率3发热条件4还有穿管的具体事宜等来选择。1.5mm*3+1mm*1 4芯电缆就够技术要求了,不过根据我的实际工作经验1.5的线如果不用非常好的,价格较贵,机械强度达不到,所以我认为选2.5mm比较可靠。

楼主:
多谢二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