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晶闸管的好坏!

楼主(2007-04-15):
请问各位高手,该如何判断晶闸管的好坏,有没有被击穿

网友A:
你了解晶闸管的结构和原理就会明白的

网友B:
1、晶闸管有三个脚:A阳极、K阴极、G控制极;
2、K阴极、G控制极之间是一个PN结,不完全PN结,它的反向电阻不是很大;
3、当你拿到晶闸管时,用万用表(指针式)电阻当R×1或R×10,两表笔测量,找出正反电阻有差别的两极;
4、这时,电阻读数小时的黑表笔接的极就是P即控制极G,红表笔接的是N即阴极K ,第三个极就使A阳极;
5、如果三个极之间都是导通的,电阻为零,则该晶闸管已击穿损坏;

网友C:
还有种情况是未完全损坏,这时如软起变频器之类就会抱故障,很难找到原因。此时用摇表测量两端,电阻在1M欧以下基本上可判断为可控硅损坏

楼主:
电工手册上不是禁止用摇表测试的吗?

网友D:
晶闸管有双极性和单极性之分,它们的好坏判断比较复杂,你最好查一下手册

网友E:
老刘同志说的基本正确,
另外可以在上诉工作完成后测试下晶闸管的性能,仅仅是大功率单向晶闸管:K阴极、G控制极之间接一个开关和1.5V电池,A阳极、K阴极之间接个表,表搁到10X欧姆挡,合上开关看表指针是否正向偏转,正常的应该基本到底;
小功率晶闸管可以用1X欧姆挡来测试,方法用黑端短接K阴极、G控制极,同时看表;
双向小功率晶闸管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