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经济型的运动控制芯片有哪些?

楼主(2007-04-15):
各位好:想做个二维数控系统,由于成本要求低,想采用个经济型的运动控制芯片。请各位给个参考。我的信箱:jyc1228@126.com谢谢!!

网友A:
TI的C2000系列DSP芯片。 是否经济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B:
想让芯片直接进行二维插补?有这样的芯片,日货:Mxx314(xx字母不详),另外深圳有一家公司用FPGA做插补,去年年底在论坛有过介绍。

网友C(2007-10-15):
日本NPM公司的PCD和PCL系列有不同功能的体现

网友D(2015-05-15):
mpc003,mpc004,mpc006运动控制芯片模块DIP-30封装,体积小巧,可与普通单片机通过串口通讯对步进电

机或伺服电机进行控制。单模块最高六轴输出,最大脉冲输出频率为2MHz,最高二路正交编码输入,多个

模块组网工作可达120轴,任意两轴直线插补,任意两轴圆弧插补,指令自动缓存式连续执行,简单的17

条指令配合可实现强大的运动控制功能。价格9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