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LED装置代替打印机显示故障信息

楼主(2007-04-15):
我司的PCB测试台都配有一个CITIZEN打印机,由一根串口数据线连接在电脑COM口上,在测试到故障时,测试程序会通过COM口发一个指令给打印机,打印出一张写有故障信息的单据。此方式打印纸张和色带消耗甚巨,且打印机本身易出现故障,维修量大,因此我们想寻找一种替代方式来达到同样效果:在每个测试台上安装一个显示屏来显示故障信息。
请问谁能提供此类产品?
要求:1.显示屏面积不要太大,在5寸以内,可以悬挂或安装在竖直面板上;
2.显示屏能够接受COM口控制,最好能提供驱动说明。
3.显示屏不须显示汉字,但是要显示多行英文字母和数字。
注:多台测试台共用一个显示器,通过交换机连接,所以工人无法直接在显示器上观看测试结果,所以使用打印机

网友A(2007-06-07):
用一个触摸屏就可以了,即可以显示又可以存储历史记录,编程也不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