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常识——电压偏差

楼主(2007-04-15):
长时间的偏离额定电压。
    该问题属于基波无功的范畴,主要与电能传输的导线直径、供电距离、潮流分布、调压方式、无功补偿容量等因素有关。欠电压可导致设备工作不正常,例如鼠笼型电动机过热和接触器吸引线圈释放。过电压可使多种电子和电气设备永久性的(绝缘)损坏。

电气常识--频率偏差

电压的频率超出额定频率规定时限。属于基波有功问题,它与电力系统有功储备有关,和电压偏差一样是电力部门认识较早、研究较成熟、控制方式与手段较完善的电能质量指标。

电气常识--电压闪变

电压短时间超出规定范围的摆动或扰动,属于无功冲击问题,与负荷的启动特性有关,但网络的运行方式、参数及无功补偿类型对该问题也有相当影响。产生的原因有,如大电机重负荷启动及切断过程,在极端情况下可使设备断电或设备损坏,例如照明系统有感的闪烁现象。

电气常识--三相不平衡

三相电源各相的电压不对称。是各相电源所加的负荷不均衡所致,属于基波负荷配置问题。会使变压器内产生环流(及过热),并可使电动机的效率降低。发生三相不平衡即与用户负荷特性有关,同时与电力系统的规划、负荷分配也有关。

--------------------------------------------------------------------------------
以下内容为需要回复才能浏览

长时间的偏离额定电压。
    该问题属于基波无功的范畴,主要与电能传输的导线直径、供电距离、潮流分布、调压方式、无功补偿容量等因素有关。欠电压可导致设备工作不正常,例如鼠笼型电动机过热和接触器吸引线圈释放。过电压可使多种电子和电气设备永久性的(绝缘)损坏。

电气常识--频率偏差

电压的频率超出额定频率规定时限。属于基波有功问题,它与电力系统有功储备有关,和电压偏差一样是电力部门认识较早、研究较成熟、控制方式与手段较完善的电能质量指标。

电气常识--电压闪变

电压短时间超出规定范围的摆动或扰动,属于无功冲击问题,与负荷的启动特性有关,但网络的运行方式、参数及无功补偿类型对该问题也有相当影响。产生的原因有,如大电机重负荷启动及切断过程,在极端情况下可使设备断电或设备损坏,例如照明系统有感的闪烁现象。

电气常识--三相不平衡

三相电源各相的电压不对称。是各相电源所加的负荷不均衡所致,属于基波负荷配置问题。会使变压器内产生环流(及过热),并可使电动机的效率降低。发生三相不平衡即与用户负荷特性有关,同时与电力系统的规划、负荷分配也有关。

电气常识--谐波
      电压波形畸变。属于负荷特性问题,是非线性负荷造成的,与非线性负荷所固有的特性有关。与供电质量关系不大,网络的运行方式、结构参数、储能设备的配置对谐波问题有重要影响。只要有非线性负荷接入电网,就会产生谐波。其结果造成变压器中由于涡流及磁滞损耗的加大而过热、电动机过热和转矩下降,以及中性线和补偿电容器过热。

网友A:
为什么必须回复才能读!!!

网友B:
TO文剑轩:不回复也能读啊。

网友C(2009-02-04):
向大家学习学习,向大家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