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只开关怎样控制同一盏灯?

楼主(2007-04-15):
只要有二只单刀双掷开关就能控制同一盏灯,
如果有三只开关呢,如何也能控制同一只灯?
估计得要有双刀双掷开关了,不知商店有没有
双刀双掷的开关,得去商店问问了。
   不知这里有没有三开关控制一只灯的解决方案?

网友A:
我画了一个可以,只用了一个中间继电器,可我不是VIP,转不上去,哎!!!!!!!

网友B:
如果是PLC程序,请参阅:
http://gx.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84825

网友C:
1.三处共同控制一盏灯,一般用两只一位双控和一只一位三控开关.但三控开关在市面上不容易买到,因此,可用一只两位双控开关进行内部连线而成,改造方法很简单,就是把这只两位双控开关的静触点分别用绝缘导线交叉接上,就改成一只"三控开关",不过这只"三控开关"使用时要同时同向按两位开关才起作用.再按图接线就可以用于三地同时独立控制一盏灯了。为了能实现同时按下两位双控开关,易采用市面流行的大板琴式两位双控开关,然后用502胶水把这个两位大板琴粘在一起,实现三控开关的作用。      2.四地独立控制一盏灯:只要在三地控制电路的"三控开关"后面再添一只"三控开关"就可以了,多地同时独立控制一盏灯依此类推。

网友C:
呵呵....不好意思!第一次发图片,因我不懂AUTOCAD,是自己在电脑系统自带的画图板上画的,怎么连我自己都看不到啊?这个图其实很简单,用不上PLC,勿笑!楼主你可以留个邮箱,我发给你.

网友D:
看看这里吧,希望对你有帮助。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52939

网友E:
to  蒙毅:
精彩!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52939

网友E:
不知商店有没有
双刀双掷的开关,得去商店问问了。

网友F:
到百度搜一搜用N个开关控制一个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