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只开关,压一下灯就亮,再压一下灯就灭,如何实现的?

楼主(2007-04-15):
仪表控制室门边有一只白开关,
压一下灯就亮,再按一下灯就灭,
当时我见到后,就反应过来:
这不是普通的机械开关,也不是继电器
做的(继电器技术上做不到),
哪如何实现的?

网友A:
这个开关是压动作,不是双刀式的,
(没有动作声音)

网友A:
用PLC实现很简单,但我想不可能为这只日光灯搞个PLC控制吧。

网友B:
推推开关

网友C:
触摸开关吧?用LS2372的??

网友A:
看样子要拆开开关和电气箱才能搞明白!

网友A:
热心的仪表朋友找了电气人员拆开了电气箱:原来是
上升沿触发翻转的特殊电子继电器控制了灯,
上升沿触发成“开”,再一个上升沿就变成了“关”,
这不是普通继电器所能做到的
这种方法的控制灯最大的好处是:若干个开关并在一起
就能简单地同时控制这盏灯,

网友A:
呵呵,另一种同时控制灯的方法,
现在想找一只这种继电器样品

网友D:
其实很简单的问题嘛!就是通过脉冲的上升沿和下降沿 来对开关进行控制的。在数字电子中有很多类似的例子的。

网友A:
原理是简单,问题是见到商店里有没有这东西

网友E:
西门庆所说(继电器技术上做不到),其实用三个继电器就可实现了.

网友E:
有另一个种继电器内部有个单向旋转器,也可以实现这样控制的

网友A:
to 雷一:// 其实用三个继电器就可实现了.
强烈请求贴出三个继电器实现“状态翻转“式开关电路

网友F:
我不知道怎么贴图,就用OMRON PLC 的梯形图语言写几句。转换一下就可以,但是不知道用在继电器上是否可行?
LD 000
ANDNOT 3000
LD 000 AND 3000
KEEP 3000
LD 3000
OUT 1000

网友F:
还有,上面的例子用一个继电器就可以实现,但是前提是要对人的按按钮的动作进行采样,估计还要进行放大才能驱动继电器的

网友A:
to newchp: 这个PLC实现我也会,但换成继电器就不灵,
据搞了几十年的电仪专家说,用普通继电器实现不了“状态
翻转”,PLC能实殃的原因就扫描时间差,而普通继电器是
同时动作的,做不到 .当然,我没试过,只是听来的

网友G:
收一搜吧,好多的.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34366

网友G: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38761

网友H:
D触发器CD4013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I:
PLC来做是很简单,不过太不实用.

网友A:
ELTAKO公司的产品,称脉冲开关继电器:
上升沿时状态翻转一次,
用处很大,可以若干个开关并联控制同一盏灯.
电气照明箱里看到的

网友J:
自保持按钮也能实现

网友A:
  自保持按钮? !不能实现多开关同控一盏灯吧

网友A:
图中的继电器肯定不是一般的继电器,很可能含用稳态电路.

网友K:
呵呵,最古老的拉线开关也可以实现哈。

网友L:
这玩意不实用,如真的需要很多按钮,就用LOGO吧

网友M:
这东西好像是作用上跟拉线开关一样的东西吧!?有一个跳转就行啊!

网友N:
也可能带继电器的(继电器象个功能块,插的,手指甲大小)

网友O:
加只时间继电器就好了

网友A:
象图上的ELTAKO翻转继电器,搞到一个样品,价很贵,600元
一只,跟人借来了,因为是封装的,不能不损坏地拆开,好象
线圈带动状态翻转的机械结构,机械结构再带动触点,这机械
结构负责状态翻转,为何上升沿翻转不明白,明天做试验

网友C:
以前看到过,自保持继电器,内部机械结构的,台湾产的产品

网友P:
真的是    何必把一个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呢!

网友Q:
对呀,一只步进继电器就搞定。

网友R:
新技术,没见过

网友A:
电工称:称为照明继电器,价600元,有几个特点:
1。防爆安全;开关处火花小;
2。技术上多个开关便于控制同一盏灯;
3。就是价太贵;

小俊!

网友:
不就是触摸灯嘛

网友S:
用三个继电器完全可以。用一个继电器和几个电子元件也可以,工控网上有图。

网友T:
这是一个有自锁功能的开关,市面上多的很

网友U:
同意楼上的说法 别弄太复杂了

网友A:
楼上几个跟我不投机,似乎很不屑一顾。
我的熟人高手曾花大量的时间,用多个普通想达到状态翻转
的功能,结论无法实现,上面的继电器借助天机械原理才实现
的,这是我很感兴趣的原因!
讨论结束!比较圆满!

网友V:
自锁按钮

网友W:
一个摁钮,三个继电器实现奇起偶停就行了。

网友X:
同意,使用脉冲继电器可以实现的说法

网友A:
谁画出电路,我就相信谁!条件是用继电器呀,
不要说用PLC,PLC我也会!

网友Y:
这道题尽管没有多大的实在意义,但是可以锻炼思维,值得顶! 1.如果用PLC,很好解决,使用一个计数块,为1时启动电机,清零时停止电机。 2.使用纯电路设计,如果学过计算机,可以考虑“if km=0 then 按下按钮,使km=1,else 按下按钮,使km=0,具体设计:

网友Z:
用D触发器就可以了,还用这么麻烦

网友AA:
没有其他人论坛了?

网友AB(2007-06-06):
值得讨论的一道题,有点意思!呵呵

网友AC:
谁能提供电子原理图。

网友AD:
有这种开关啊,按一下就接通,再按一下就断开,很简单的

网友AE:
没那么麻烦吧,应该只不过是特殊的按钮开关就象圆珠笔按一下笔芯出来再按一下笔芯缩回去

网友AF:
楼上jinreikardef说的对,和拉线开关相同,压的按钮下面是一只螺旋状的铜片,按的时候簧片转动在开关之间转换。1980年代就有了。

网友AG:
是脉冲继电器   多按扭控制一个灯的时候用比较实惠

网友AG:
下面引用由yanghailin 在 2007-4-28 14:57:00 发表的内容:
  这是一个有自锁功能的开关,市面上多的很
--------------------------------------------------------------------------------------------
没用过就不要装懂   瞎几吧吊车

网友AG:
下面引用由周公在 2007-6-18 16:26:00 发表的内容:
  楼上jinreikardef说的对,和拉线开关相同,压的按钮下面是一只螺旋状的铜片,按的时候簧片转动在开关之间转…
--------------------------------------------------------------------------------------------
不知道工作原理就不要胡扯好不好
支持楼猪   我刚开始用这种开关的时候也钻研了好几天才搞明白

网友AH:
3个继电器+1个时间继电器 实现一灯N控 有一个条件: 开灯时 接压时间不要超过时间继电器设定时间

网友AH:
不好意思发错了.这个图不行

网友AH:
还是任人的好 三个继电器
又可靠

网友AI:
电子的, 谁疯了用PLC来控制一般照明啊,有钱也不能这么用吧!

网友AI:
你们知道电子管和集成元件的区别吗??谁家的一个开关有足球那么大啊!

网友J(2007-07-06):
用2工位加2停位开关可以实现

网友AJ:
  三个中间继电器就可以搞定了。成本还低,你非要用PLC麻烦不麻烦呀。只要找出关键所在,就有N 种方法可以实现某种功能。

网友AK:
那是在14年前了,作为刚刚踏上社会的热血小青年,苦思冥想为厂里搞技改,自己做过一个。是一台2工位的铆接机,脚踏开关动一下,铆接左边,再踏一下,铆接右边。
使用的是一款双D触发器,具体型号已经记不起来了,电路还是比较简单的,也便宜。有兴趣的稍微一查元器件手册就能找到

网友AL(2008-11-26):
其实大家已经探讨了一个开关新品种的问题,目前任人的继电器方案最成熟,如有比这个方案成本更低的,没有静态功耗、可靠性跟继电器方案一样的,请和我联系,互相学习,谢谢和!QQ674612030

网友AM:
楼主都说过了,用PLC不是大材小用吗

网友AN:
我记得一些电视机的电源开关就是这样的

网友AO:
很简单,单键起停程序

网友AP:
怎么都把PLC整上来了?没必要

网友AQ:
任人 的图实现不了的·······

网友AR:
我拆过一只自锁继电器,里面就是一个电磁铁,带动机械机构。电磁铁动作一次,就翻转一次

网友AS:
是不是带锁的按钮开关啊?按一下就亮,再按就灭。不用这么复杂吧。

网友AT:
这是一个普通的开关,不带自锁的。门压下就关,门开了就开,接的是一个常闭点。和电冰箱的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