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CP342-5作主站与ET200M通讯问题

楼主(2007-04-15):
以CPU315,带CP342-5通讯模块,cp设置为主站,外挂et200m,其通讯用fc1和fc2.程序如下
CALL "DP_SEND"
CPLADDR:=W#16#100
SEND :=P#M 20.0 BYTE 2
DONE :=M1.1
ERROR :=M1.2
STATUS :=MW2
CALL "DP_RECV"
CPLADDR :=W#16#100
RECV :=P#M 22.0 BYTE 2
NDR :=M1.3
ERROR :=M1.4
STATUS :=MW4
DPSTATUS:=MB6
300主站通过CF1和CF2与ET200M进行数据通讯。能否详细解释这其中的各个地址及怎么用。还请高手多多解释程序如何实现数据交换。

网友A:
CALL "DP_SEND"
CPLADDR:=W#16#100 CP模块起始地址
SEND :=P#M 20.0 BYTE 2 发送数据存储区
DONE :=M1.1 任务完成
ERROR :=M1.2 错误代码
STATUS :=MW2 状态代码
CALL "DP_RECV"
CPLADDR :=W#16#100 CP模块起始地址
RECV :=P#M 22.0 BYTE 2 接受数据存储区
NDR :=M1.3 接收到新数据
ERROR :=M1.4 错误代码
STATUS :=MW4 状态代码
DPSTATUS:=MB6 dp状态代码

楼主:
谢谢,可帮了大忙了,非常感谢

网友B(2007-07-05):
楼上说的发送和接收数据存储区怎么填?
比如我现在从站上有一个32点的DI和一个32点的DO模块?起始地址都是0

网友C:
根据程序中的内部存储器M点,来传送的,像上面提到的从M22.0,开始的2个字节的数据,有问题再讨论吧!

网友B:
楼上的说了,还是不懂。
比如我现在从站上有一个32点的DI和一个32点的DO模块?起始地址都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