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参数上标明的电流值什么含义?

楼主(2007-04-15):
一只接近开关上面标明电流I=200mA,是说明接近开关工作电流还是驱动负载的最大电流那?

接近开关寿命如何?

网友A:
驱动负载的最大电流。

寿命很长,除非是供电电源发生异常时容易损坏除外。

楼主:
我公司的几个就坏了!

网友B:
如何坏法?表面状况?有焦味?

网友C:
正确使用应该不会坏,除非用的炸弹

网友D:
接近开关产品有个铁的定律:
便宜的易损坏,价格高的寿命也长.

网友E:
对,买好的。寿命长

网友F:
负载的最大电流。

网友G:
国产的用过好多种,都很容易坏. 是不是我很倒霉?

网友H:
接近开关参数上标明的电流值是驱动负载的最大电流
不同品牌的接近开关的性能、寿命差异太大。

网友I:
驱动最大电流。

网友J:
驱动负载的最大电流

网友K:
接近开关的价格和寿命成正比

网友L:
我们用德国SICK的,开始还行,现在许多新的都不能用,指示灯亮却不输出。不知为何,有经验的说一下。

网友M(2009-05-18):
我公司是仪器仪表行业的知名企业,从八十年代创业以来,我们坚持走品牌路线,在国内大大小小,企业林立,数以万计的仪器仪表行业中成功的推出了TOKY--“东崎仪表”这一杰出品牌。
我们坚持走适用的精品路线,开发生产适用于广大客户需求的产品,我们坚持“要做就做精品”的原则,现已能生产“温度、传感、时间、计数、转速、频率、电压、电流、功率、调节器、接近开关”等多个系列,1000多种型号的测控产品。
主导产品:智能型温控表系列、数字电流电压表系列、电能仪表系列、计数器系列、转速/线速/工频/频率/脉冲显示仪表、时间继电器、传感器显示控制仪表、接近开关系列、旋转编码器系列、固态继电器、信号隔离器等,同时经销欧姆龙、富士等进口产品。
  东崎电气有限公司在市场日益走向世界化的今天,全体员工各尽所长,相互合作,秉承“客户满意、服务快捷、创新进取、永续经营”的经营宗旨,以确保用户得到更优质的产品和更高质量的服务。
我们坚信,本公司产品,质量、服务、价位 一定能令您满意。
东崎电气有限公司 TOKY ELECTRICAL CO.,LTD

网友N:
引用 网友L:
关于我们用德国SICK的,开始还行,现在许多新的都不能用,指示灯亮却不输出。不知为何,有经验的说一下。

你的接近开关是几线制的?如果三线制请检查接线是否正确,我遇到过你说的情况,三线制接近开关,由于电缆接错了,导致灯亮而没有返回信号

网友O:
驱动负载的最大电流,一般都讲几十万次,当然还跟环境等其他有关.

网友P(2009-07-22):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欧姆龙的接近开关驱动不了继电器(24V)的。接线对开关电流300mA.大家指点下怎么回事

网友Q:
200mA是电流值,表示可以驱动的最大电流,一般情况下可使电流都很小,可以不用考虑它,接近开光的寿命一般都很长,正常使用是不会坏的,除非你买的是次品

网友R:
接近开关驱动继电器一定要在线圈并接二极管,不然没几天就会坏掉的。

网友S(2011-05-11):
我们用的三线接近开关非常容易坏,FA12,安装的环境水较多,是不是进水了啊

网友T:
主要是使用环境不好造成损坏,避免电源不稳、外部撞击、安装不到位、电磁干扰等,不要使用假冒伪劣的。其实接近开关还是对工业环境适应性很强的

网友U(2011-06-19):
我们公司生产的光电开关可以直接替换omron,SICK,图尔克,邦纳,西门子,P+F等产品,有需要的请和我联系

杭州倍纳姆自动化 张欣 QQ:1048065439

网友V:
P+F的还是比较耐用的,高速脉冲取样就用的P+F

网友W:
是开关的负载电流。

------------------------------------
-------------

http://wbgk.taobao.com / 二手PLC 人机介面 伺服 变频 编程电缆等。

长期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各大品牌低压电器(接触器,按钮开关,断路器等)

网友X(2011-07-25):
对:大漠孤杀 关于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L:
关于我们用德国SICK的,开始还行,现在许多新的都不能用,指示灯亮却不输出。不知为何,有经验的说一下。

你的接近开关是几线制的?如果三线制请检查接线是否正确,我遇到过你说的情况,三线制接近开关,由于电缆接错了,导致灯亮而没有返回信号
内容的回复:

网友X:
对:大漠孤杀 关于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L:
关于我们用德国SICK的,开始还行,现在许多新的都不能用,指示灯亮却不输出。不知为何,有经验的说一下。

你的接近开关是几线制的?如果三线制请检查接线是否正确,我遇到过你说的情况,三线制接近开关,由于电缆接错了,导致灯亮而没有返回信号
内容的回复:这个问题是产品没带短路保护,线接错了导致开户输出的功率管损坏了才是这样的现象!这样的开关相对也要便宜点,我是专业生产接近开关的,有需要联系我,可以安要求定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