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变频器故障原因分析

楼主(2007-04-15):
过电流跳闸的原因分析
       (1)重新起动时,一升速就跳闸。这是过电流十分严重的表现。
     主要原因有:
                   1)负载侧短路
                   2)工作机械卡住
                   3)逆变管损坏
                   4)电动机的起动转矩过小,拖动系统转不起来
        (2)重新起动时并不立即跳闸,而是在运行过程中跳闸
      可能的原因有:
                  1)升速时间设定太短
                  2)降速时间设定太短
                  3)转矩补偿设定较大,引起低速时空载电流过大
                  4)电子热继电器整定不当,动作电流设定得太小,引起误动作
电压跳闸的原因分析
   (1)过电压跳闸,主要原因有:
                       1)电源电压过高
                       2)降速时间设定太短
                       3)降速过程中,再生制动的放电单元工作不理想
                           a.来不及放电,应增加外接制动电阻和制动单元
                           b.放电支路发生故障,实际并不放电
   (2) 欠电压跳闸,可能的原因有:
                       1) 电源电压过低
                       2) 电源断相
                       3) 整流桥故障
电动机不转的原因分析
   (1)功能预置不当
                1)上限频率与最高频率或基本频率和最高频率设定矛盾
                2)使用外接给定时,未对"键盘给定/外接给定"的选择进行预置
                3)其他的不合理预置
   (2)在使用外接给定时,无"起动"信号
   (3)其它原因:
              1)机械有卡住现象
              2)电动机的起动转矩不够
              3)变频器的电路故障

楼主:
不知道对大家有没有帮助!

网友A:
呵呵!太有帮助了!顶你!

网友B(2007-12-18):
我们是做过压保护器,核心元件为高能压敏电阻,有过压问题可上我公司网站上探讨www.021fmks.com 朱葛

网友C:
谢谢,希望能介绍一下一般IGBT模块各管脚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