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如何一钮多用

楼主(2007-04-15):
用几个中间继电器和一个按钮开关控制两个马达,按第一下M1启动,按第二下M2启动,M1停止,按第三下全停止复位,要如何做?请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将军果然高!
第一下,J1J4NO,KM1ON
第二下,J3J1KM2OFF,J4SA1ON,J2ON,KM2ON,KM1OFF,J1J2J3OFF
第三下,J1J4KM2ON,J3ON,J4KM1KM2OFF
是这样的么
谢谢!还能简单些么

网友A:
高!我得好好研究再来请教

网友B:
我试着画了一个,觉着能行,请大家评论比

网友C:
别墅兄:
分析了你的图,觉得有点不太符合楼主的意思。。。
第一次按下时KA1动作,KM1动作,正确。
第二次按下时KA2动作,KM1复位,KM2动作,正确。
第三次按下时又是KA1动作,此时KM2复位,但是同时KM1又动作(除非你用很快的速度按一下按钮可能能用),所以不太符合楼主要两个都关的意思。

网友C:
下面引用由gongzi在 2007-4-16 19:54:00 发表的内容:
第一下,J1J4NO,KM1ON
第二下,J3J1KM2OFF,J4SA1ON,J2ON,KM2ON,KM1OFF,J1J2J3OFF
第三下,J1J4KM2ON,J3ON,J4KM1KM2OFF
是这样的么
谢谢!还能简单些么
--------------------------------------------------------------------------------------------
第一下按下时,J1、J4、KM1为ON;松开时J1为OFF;
J2、J3、KM2无反应。
第二下按下时,J2、KM2为ON,KM1为OFF;松开时J2为OFF;
J1、J3、J4无反应。
第三下按下时,J3为ON,J4、KM2为OFF,松开时J3为OFF;
J1、J2、KM1无反应。

网友D:
蒙毅那圖還可能更簡單,我還不能發圖片O,以後再發了。

网友D:
大家應該把圖1改一改,做到用兩個或參三個中間繼電器完成(一个按钮开关控制两个马达,按第一下M1启动,按第二下M2启动,M1停止,按第三下全停止复位)。M1、M2肯定是需要的。

网友D:
别墅兄那圖是不行啊。還忘了一個触點的標示呀,完成不了樓主那意思。

网友B:
正如蒙毅老师所言,我今天试验了一下这个电路,结果就是那样,两个接触器轮流吸合,我今天又进行了改进,一会将电路图发上

网友B:
下面是经过验证过动作正常的电路

网友B:
按下按钮SB第一次,中间继电器KA1线圈的电,常开触点KA1闭合,则交流接触器KM1线圈得电,电动机一运转;第二次按下按钮SB ,则中间继电器KA2线圈得电,常开触点KA2闭合,交流接触器KM2线圈得电,串接在KM1中的KM2断开,则KM1失电,电动机一停止,KM2线圈得电后电动机二运转;第三次按下按钮SB ,中间继电器KA3线圈得电,KA3常闭触点断开,则交流接触器失电,电动机停运。

网友B:
用WORD画图不太方便,不知道大家用的什么绘图软件?

网友E:
我想问下
1``、 要是手抖动下来几个象脉冲的信号怎么办? 天都要踏下来了!~
实际上这种按钮是很少出现的
除非按钮 延时的就是在操作的时候,操作的间距应该在1~1.5S后才能有效·

楼主:
谢谢诸位同僚!感激不尽!
这两天出差,刚回,别墅兄独有见解,实是用心深刻,诸位也尽全力深思,卿表谢意;将军所言甚是,向您学习

网友F:
都是高手哦!顶了

网友B:
相互学习,共同提高!

网友G:
象这种状态式电路可能小心点:
用梯形图PLC模拟正确,改用
全继电器后不正确,我是外行,
不知有没有我说的情况发生

网友G:
象这种状态电路,应总结一种统一方法:
楼主的三个状态,用两个位实现(可四个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