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朋友请讨论使用过的电机

楼主(2007-04-15):
电机是机电转换的工具,分发电机与电动机.是工业控制的最下端,是基本.只有对电机有深入的了解与熟悉才能向上发展,是大厦的基础.电机种类繁多,希望各位同行能把用过见过的电机来此讨论,因为众人力量无限,相互学习提高是我们的目的.希望朋友支持.

网友A:
拭目以待阿!翘首以盼!!

网友B:
3相异步鼠笼式电机,分4极,6,8极;
3相异步绕线式,用于功率较大,可串电阻调速;
3相锥形异步交流电机,启动力矩大;
单相交流电机,应用广泛,以家用风扇为例;
单相直流电机,以电动工具为多;
2,5相混合式步进电机,
3相交直流伺服电机,
3相直流直线电机带光栅,
3相交流直线电机带旋转编码器,
抛砖引玉,望高手来具体说明。

网友C:
西门子的直流电机
步进马达
伺服马达
异步大家见得多了

网友D:
请问步进马达与伺服马达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E:
单相交流电机:驱动电动滚筒的。
三相异步电动机(变频与双速)。

网友F:
请问各位同行,有没有1.1KW  8极的电机

网友B:
1.1KW  8极的电机? 好像没有,这么小功率居然是8极?用在那种场合?负载是啥东东?

网友G:
下面引用由向各位学习在 2007-4-16 20:01:00 发表的内容:
  请问各位同行,有没有1.1KW  8极的电机
--------------------------------------------------------------------------------------------
  如果用 问经销电机的搞一下,去年吧,记得给一厂进了台0.55.6级..2.2  8级的..

网友H:
见过一台电机,好象是3KW吧,西门子四十年代的产品,十级.样子很怪,扁扁的.
以后再也没见过十级的电机.

网友I:
起重行业10级的电动机用的还是蛮多的。
电动机分类方法很多,电动机手册上介绍的很详细。

网友J:
3相锥形异步交流电机,用在卷扬机上的那种可以自动刹车.

网友F:
只是问下大家,我这用的是6极的,减速箱用1比100的,因1比100的要定做,而设备又能再用皮带轮变速。且1比100的波箱易坏。随便问下,多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B:
6极的电机转速在750左右,再用1/100减速箱,还有皮带轮,速度很慢啊。

网友G:
呵呵,六级的960转

楼主:
希望各位朋友能上传图片,希望支持.

网友K:
力矩电机,不过我用过,具说印刷业用的多

楼主:
力矩电机,恒转矩输出,可堵转,现在现实应用的种类太多,希望各位朋友贴出,大家学习,谢谢

网友L:
我在水源地见过一台小日本的,模样象个大炸弹,光溜溜的,没有散热片,用的是轴瓦,标牌写的昭和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