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列筏是何物

楼主(2007-04-15):
哪位大师用过风量比列阀是何原理,给讲以下能讲个案例最好谢谢

网友A:
我理解的是:至少有两个进风口,一个出风口,一个进风口进的是净化过的风,另一个口进的是循环回来的风,要求净化过的风是总风量的百分之八十,比例阀的两个进风口一个开度百分之八十,另一个口开度是百分之二十。个人愚见。

网友B:
通过电信号控制流量大小,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比例阀

网友C:
是不是风量差变送器,好像利用传感器感应进风量和出风量,再将其差值通过变送器转为电信号来控制;不知道是不是;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D(2007-05-21):
比例阀相当于可以控制气压大小的阀门!有4-20mm的和0-10v的
根据电流大小或电压大小来控制阀门的气量大小!
我们公司有只控制自动切割机的刀头的压力的比例阀,他的价格很贵的!

网友E:
比例控制阀受控制器控制,阀的流量可调.

楼主:
谢谢楼上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