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各位电工朋友讨论使用过的触摸屏(HMI)

楼主(2007-04-15):
PLC最可靠的上位就是触摸屏(HMI),是等同按扭等的工具,是专门为PLC开发的,现在国内HMI设备种类繁多,性能不一,性能扩展也在改变.通讯是基础,稳定与可靠的通讯是我们考虑的.虽然方式已经多样话,但现在广泛稳定使用的还是485与422.虽然速率低,相信以后的发展...问题只有使用才能发现,希望朋友拿来讨论,共同学习交流,谢谢

楼主:
以后的触摸屏(HMI)在有些条件下有取代指示灯与按扭的可能.

网友A:
触摸屏的强度还不是很好

网友B:
我觉得OMRON 的NT631C很好用,简单易学。操作也比较方便,就是觉得它的那个背灯好像不是很好,条件恶劣一点,容易坏。它可以采用RS232通讯,接线少。还有就是觉得它不能设置密码,很容易就可以从屏上拷贝程序上来;它的驱动比较少,支持的PLC数量也有限。但总的来说,我很喜欢它。

网友:
485的通讯速率不低呀,上profibus-dp网络,可以达到12mkbps。还慢吗

网友:
给大家建议一个好的HMI,同辰TC-HMI,由5.7-12.1全系列HMI都有。WWW.TONCEN.COM.CN

楼主:
触摸屏....要慢慢取代仪表,是过程

网友B:
还有就是价格的因素,只有切实把价格降下来,把质量做上去。才可能真正取代指示灯,取代按钮,取代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