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水泵节能计算问题

楼主(2007-04-15):
有关挤出机冷却水的节能问题,希望大家帮我算算.水泵电机功率为30KW,流量200M3,扬程32M.实测工作电流为25A.每天24小时工作.每条生产线的进水阀最多开1/2---2/3就满足生产.公司现在想用恒压供水来解决这个问题.请帮我算算现在的使用情况每月要用多少电费.
如改用恒压供水每月用多少.到底能节约多少.希望大家帮帮我!

楼主:
怎么没人帮我啊!!!!!!!不会都不会算吧!

网友A:
你好
  这泵是干什么用的?循环吗?还是什么

网友A:
你为什么要调节进水阀呢?

网友A:
如果是循环就不能用恒压供水

楼主:
是用来做循环的,但出水开路的.是自然流入回水池的.至于调节进水阀是因为挤出机里的水箱会溢出.流量不能太大.具有些做恒压供水的商家说应该是可以做恒压的.还有就是我现在打算先把水泵换成11KW或15KW的.然后再做恒压.

楼主:
另外,水泵是上海东方的.11KW的参精数是:流量200M3,扬程为12.5M,

网友A:
你的实际扬程是多少啊?

楼主:
100的钢管,大概有120M,5个弯头,一个总阀.水泵出水口比用水高1~2M
供10条生产线用,每条生产线用水量为20M3/h.i vb

楼主:
哦~~~~~我还少说了一点,就是还分了一根80的钢管到5~6M高的混料机供冷却用.这的用水量不是很大.出水口是40的水管.

网友B(2007-06-15):
要超低价变频器找我,春日,康沃
15837139632     ZBGTOM@126.COM

网友C:
电机是30KW,工作电流才25A,那么小节能肯定非常明显。我刚做完一个工程,是别的公司做的,我又改的PLC程序。节能高达到40%。甲方感觉很满意。我的网站:plc.123ye.com.

网友D(2008-07-08):
请问冷却塔恒压供水,变频器是否能恒速运转,还是就两个速度呢,一个上限一个下限?不理解有知道的吗?我需要30kW的四台,我的邮箱whglove@sina.com

谢谢!!!

网友E(2009-08-14):
我们是做恒压供水的,PLC采用LS K120S系列PLC,上位监控+GSM无线短信报警。

价格便宜。 南京西一供水工程有限公司

联系人::13914791743 张工

网友F(2010-04-20):
请问水泵管道的损失怎么计算?

网友G(2011-01-20):
07年的帖子    请问 你改完以后的变频器坏了没   需要换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