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输出问题

楼主(2007-04-15):
厂子里有一块上海安州的开关电源输出24V,刚用上就不行,输出才3-5V,自己打开检查一下,也没发现问题,本想自己修修可惜功力不够,大虾们可否介绍一点经验?

网友A:
检查一下负载有没有问题,可接一个小负载试一下,如一个数值较大的电阻.

网友B:
开关电源输出功率是不是小于你的负载的功率很多?

网友C:
估计是负载太多!或者功率太小!

网友D:
正确!输出功率不够负载用,会自动截止保护。

网友E:
接一个普通的24V汽车灯泡测试一下。功率尽可能小的灯泡。如果用小灯泡测试亮度及电压正常(不低于20V),那么就是开关电源带的负载有问题,负载太大了,开关电源带不起来。如果用灯泡测试电压还是降得非常厉害,就说明是开关电源本身的问题,要拆开来维修。重点检查一次侧滤波电容、脉宽调制器芯片(UC3842\3843\3845)、场效应管、光藕、二次侧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所有开关电源万变不离其宗,里面配件都是差不多的。

网友F:
判断是不是负载太重,只要断开负载测试一下

楼主:
可以排出负载原因,空载电压3-5V.

网友E:
拆开来维修。重点检查一次侧滤波电容、脉宽调制器芯片(UC3842\3843\3845)、场效应管、光藕、二次侧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

如果你的电源是两个MJE13007/13009+TL494+LM324/339的结构,那么就早点扔了吧。这样的电源修也没什么意义。

网友G:
PWM芯片没有起振,查芯片供电脚电压是否正常。http://www.quick-sine.com/cn/index.asp

网友H:
怎么样测试PWM是否工作呢?芯片供电脚电压正常值是多少?

网友E:
datasheet有介绍

楼主:
电源芯片供脚电压16V.                              (TO Isaiah 我只想学习一下修理经验,难道你一开始就学会复杂的电源修理吗?我想你也是一步一步才精通的吧.)

网友I:
我遇到过此问题,无负载的时候只有5V左右,当时还以为坏掉了,然后决定自己修修看,把外壳打开,电路板上有可微动开关,扳了一下,然后又复位,结果就OK了,不知道你的开关电源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J(2007-06-30):
开关电源上都写了功率的,你可以看一下你实际电路中的电流为多大!就可以知道你是不是过载了!因为过载的话,会导致你输出电压远低于标称电压

网友B(2008-02-18):
PWM芯片有没有起振?

网友K:
  “刚用上就不行,输出才3-5V,”

1、开关电源没有起振,输出为零;
2、“刚用上就不行,输出才3-5V”,所以不是“没有起振”;
3、“刚用上就不行,输出才3-5V”,大多数情况是输出过流保护;
4、“刚用上就不行”,很可能是功率不匹配,严重过载!

网友L:
原因可能就是因为空载,所需占空比极低,导致供电电压不足,电路未能正常起振,加一个负载试试, 也许输出就正常拉,也有可能启动电阻损坏,检查一下启动电路的元器件把。

网友K:
  “因为空载,所需占空比极低,导致供电电压不足,电路未能正常起振”

这个说法自相矛盾,不成立!

网友L:
假如空载时候能正常输出,那么占空比极小,启动绕组电压经整流滤波后达不到芯片电源电压的要求,芯片不能正常工作,也即所谓的不能正常起振,有和矛盾?

网友K:
自己说的话,自己懂不懂,好好分析一下!

网友K:
在维修开关电源时,大家经常用假负载,不空载起动,怕的是空载过压,没听说过空载电压低的这种描述!

网友G:
开关电源各路电源输出通常会在电源本身接有电阻负载,一般不会存在空载电压过高或过低的问题。楼主电源故障的可能性是:PWM芯片的供电不正常,未能正常工作,但也不是完全不输出脉冲那种,而是有时候又动一下,给变压器初级开关若干次,在次级感应一点“输出才3-5V”的不稳定电压。

网友M:
楼上的讨论似曾相识??!!

网友N:
我想是功率不匹配的可能性大一点!还有开关电源空载的时候不存在电压过低的现象,我亲自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