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维修经验!

楼主(2007-04-15):
我很想知道维修PLC外围电路的实际经验!请高手们指点!

网友A:
你`说的 好像太广了 ;不知道是哪方面的;

网友B:
你指的是输入和输出设备吗?

网友C:
先分下输入和输出2部分:
1 输入部分, 接入开关量,各种开关,传感器;益发故障--3线传感器输出线断,无输出,电源线断,传感器本身指示灯报警,接近开关问题,量输出电压;
 公共端COM可分0电位和高电位2种,0电位的话,输入端24V有效,便于测量,但容易发生短路;高电位的话,输入端0有效,可避免上诉问题,但COM与外围若有漏电容易影响其他输入点或输出点;
 电源电压偏低,处于临界状态容易引起误动作;
2 输出部分:继电器型--频率过高或带感性负载会引发动作不正常或触点黏合,
  负载过大,会使得触点拉弧而黏住,
  晶体管型---本身的漏电流会触发小电流负载,
  另外,有些型号的PLC输出指示灯亮并不代表一定有输出,一定要测量输出电压或电流;

偶就说这些,请高手继续补充和纠正!

网友D: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E:
有时候PLC本身硬件方面也会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