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控制问题

楼主(2007-04-15):
我各人这样认为所谓恒压供水是不是就一台变频器一各压力传感器就搞定。哪位师傅给谈一下谢谢

网友A:
   100%可以做到的,我们公司所有的恒压供水工程都是这样,使用一台丹佛斯VLT7000变频器,加一个传感器实现恒压供水.不需要PLC.

   丹佛斯VLT7000供水系统,水泵专用,我公司是经过丹佛斯授权的库存中心.现货供应.

     电话:13391635380  王先生

      QQ  672451282

网友A:
还可以实现一拖多台水泵.

网友B:
  我也做过一个一拖四的变频恒压供水,希望能和大家交流下

网友C(2008-05-19):
机组,用水都不是很合理怎么恒压啊?

网友D:
施耐德----法国高诺斯
法国高诺斯是施耐德旗下主要品牌,他专注于逻辑控制器,控制继电器,电机,开关等行业。
施耐德逻辑控制器由高诺斯代工。他的万控器空能强于西门子LOGO ,施耐德自己的逻辑控制器。高诺斯万控器可以软件仿真,自带模拟量处理不用加扩展,外屏按钮可以修改参数比如温度等,他的内存高于类似逻辑控制器。并且原装法国进口,认证齐全。性价比优势明显。而且支持多种编程语言。可以采用模块化的FBD编程,工程师一天就能学会。
我公司专业代理高诺斯左右产品。是国内最大代理,电机,开关类亚洲第一。

QQ330748827
13771114833 杨工
yangxinglu2008@163.com

网友E:
如果只有一台水泵是可以这么样的,压力变送器都可以不用,用个远传压力表就可以了,成本非常低。

网友F:
楼主放心,完全可以,但是用水量不能超过你泵的额定输出为好。很简单的一个闭环PID控制回路

网友G:
呵呵,我也在考虑做这个,但是还在考虑到一拖多的时候,它变频和工频是怎么个切换法的问题(直接切换?还是等变频输出为工频再切换为工频?或是停变频再接工频?)?有无时间间隔?切换的冲击电流多大等?我在考虑的是用在恒压供气方面的。主要是螺杆空压机上。还在考虑......

各位有可以指点的么?谢谢!

网友H(2008-07-07):
远程控制
您的深井泵采用了变频恒压控制吗?深井泵采用变频恒压控制方式在实践检验证明是最科学的,如果您选用了或计划选用它,这些问题您解决了吗?

1、当您的设备出现使用中技术问题,谁来帮您解决
您也许会请求你的设备供应商,供应商得问很多的细节问题,您刚接触设备,也不是专业的人士,您答不出来,而供应商对问题所在并不了解,也没办法解决,也许供应商说:好吧,我们来一趟,可是我们人员的差旅费您得承担吧?您会觉得很心疼,但是供应商的要求也是合理的,他们也得生存呀,这就造成了您和供应商的分歧和矛盾。而且您还得和供应商协商时间和行程的问题,供应不可能养一大批服务人员,即使供应商能够迅速响应,然而他们来您那服务还有交通上的限制,这样,您的服务问题能及时解决吗?

2、当设备中的核心器件----变频调速器出现损伤性故障需要维修,您希望怎么解决。
设备深井泵的应用场合一般是在供电条件不是很好的地方,损伤性故障还是时有发生,哪怕是进口的高档变频器也不例外,出现故障后,您第一时间请求供应商维修,即使是您的变频器是在保修范围,但是,维修的时间上,您是否可以接受?

最好您希望供应商能发来一台备用机器,现在物流很便捷,这样处理您能马上恢复供水,等维修好了,再换回去,但换了变频器后,变频器的参数您也不会设置,还得叫供应商来解决,可是这样,供应商得来两趟,您所承担的费用可不菲呀。

3、您的人员值班问题怎么解决?
变频恒压供水设备虽然可靠性很高,号称可以无人职守,可是供水一般要求很高,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一旦有问题,还没人知道,影响很大,实际上,您还是会考虑安排人员值守,这样,您的运营费用可不低哦。

4、当您所管辖的深井数量比较多的时候,分身无术怎么办。
您的深井数量比较多,地下水资源要求你不断的调配,您得不时的到各口深井巡视和开关,如果深井相隔比较远,您就会够辛苦了。现在让神奇的无线智能监控的深井泵变频恒压控制设备帮您来解决这些问题。这种变频恒压供水设备采用中国移动或联通公司的无线网络,把供水设备的有关参数发送到因特网或手机上,这样,您就可以在计算机或手机上监控您的设备,而您的供应商也能监控到您的设备运行。这样,当您有技术问题,不用您提出来,您的供应商即使在千里之外就早已经知道了,或许早就为您解决了,不存在有沟通的障碍,您得到的是最快速的技术服务,当您的变频器损坏了,您把发来的备机按照原有的变频器接线恢复,您的供应商不需要到现场就可以把参数帮您下载过去,立刻解决,方便吧?还有,如果您配有了手机,当然现在应该配手机不是很难的事,当设备出现问题的时候,它会第一时间发信息报警给您,您在出差途中、和朋友交流、在家休闲、或则做客,您也会高枕无忧了,真正的无人值守,也就实现了,两个值班人员的工资起码要12000元吧?这还不包括福利,而无线通讯的信息费包月才50元,一年也就600元,够节省吧?当然,您也可以通过计算机或手机,远程监视和控制您的泵群,您可以了解到您的水泵出水压力、电流、电压等数据,您也可以远程启动和停止它们的运行,不过,这一切都是要得到设备所有者的授权才能实现,因为只有密码正确才行,数字通讯的加密性非常强的。

您也许会说,实现它是不是一种科学设想呀?其实不然,我们已经在很多套深井供水设备中使用了,我们就是一家设备的供应企业,有十几年的生产历史和经验,正是因为了解到用户的实际的想法,以及为了提高我们的服务质量才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开发出这种神奇的产品来的,当然,我们也是经过市场应用的实践检验,才进行推广的。

您也许会问,这种设备会很昂贵吧?恰恰相反,供水设备很多的利润都是消耗在售后服务上的,降低了服务成本,设备的价格反而会大幅降低,这样,销售的市场辐射范围将扩大,销售量会增加,生产费用也会降低,所以,用户也能得到很大的实惠。
常州致远经过多年研究开发,已经成功开发出具备领先水平的GPRS远程控制变频恒压供水设备,详见

http://www.gotogk.com/index1.asp 电话0519-85100561

网友I:
ABB水泵专用系列,只要设定参数,可自动切换工频和分频。只要设定几个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J(2009-02-19):
用一台变频器一拖多,换泵的时侯存在零压力状态,控制起来不灵活。

网友K(2010-04-26):
我感觉用一台变频器控制水泵,再用两台接触器全速控制,就可以解决,不需要那么麻烦

网友L(2010-06-13):
对:gotoplc 关于  我也做过一个一拖四的变频恒压供水,希望能和大家交流下
师兄:

       我刚从维修岗位转为系统设计,现在跟一位老同志接手一个恒压供水的小项目。能否方便把一拖四的变频恒压供水的全套资料都传一份给我?非常感谢。

             我的邮箱是:qxjin1976@126.com

网友L:
引用 网友I:
关于ABB水泵专用系列,只要设定参数,可自动切换工频和分频。只要设定几个参数就可以了。

师兄:

我刚从维修岗位转为系统设计,现在跟一位老同志接手一个恒压供水的小项目。 请问你讲的“ABB水泵专用系列,只要设定参数,可自动切换工频和分频。只要设定几个参数就可以了。 ”有资料吗?如有,方便给一份,非常感谢!

        我的邮箱是:qxjin1976@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