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变频器
三菱变频器有频率上升、下降端子输入(开关量)功能吗?

楼主(2007-04-15):
三菱变频器有端子输入信号(开关量),使频率上升、下降功能吗?也就是在端子上输入一个ON信号,频率就上升,连续输入ON信号,频率就连续的上升,即使在信号断开后,仍然有频率输出。
下降也一样。

网友A:
可以通过PR59的设置来完成.
杭州信达13064750345

网友B:
难道没有可以定义成用端子控制频率加减的功能吗?

网友C:
完全可以实现

网友D:
看多功能端子设置。

网友E(2007-12-06):
没有用过,不知道,

网友F:
好像没有,只有几个级的速度,比如高速,低速等

网友G:
应该没有,因为这种信号是不安全的。
其实你使用多段速度设定和加减速时间设定可以类似实现此功能。

网友H:
有啊!!!而且好好用!!可以有停车前频率记忆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