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步进电机声音异常怎么回事?

楼主(2007-04-15):
在使用步进电机的过程中发现,当步进电机在停止的时候声音很异常,感觉是内部的电磁摩擦。我用了另外的一套全新的驱动器和电机还是同样的问题,最后我调整了PLC的脉冲指令的加减速时间,声音异常消失了。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当步进电机在停止的时候声音很异常"
"最后我调整了PLC的脉冲指令的加减速时间,声音异常消失了"
没有想明白,电机停止的位置准吗?

网友A:
加减速度太大了吧,不要过载运行.看看额定参数.

楼主:
电机停止没有准确的测量的工具,光凭眼观看,位置差不多是准的。
加减速不是太大,1~1.5S就到达200rpm,不是太大吧!
我怀疑是PLC的脉冲畸变了!不知道脉冲畸变了是不是会有这种现象?

网友B:
是停止时异常响动,还是停止过程中异常响动?
如果是“调整了PLC的脉冲指令的加减速时间,声音异常消失了”,估计是你的停止过程中的某些频点有共振,或者减速过程不过平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