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PMU330与K30S通讯的设计思路

楼主(2007-04-16):
我有一台PMU330BTE及一台MASTER K30S(K32PA-DRS),
对应的PMU-Editor及KGL WC软件都有,
并且都能与PC通讯及编程,下上载工作也正常。
当二者通讯时,用PMU COM2诊断显示OK。但PLC不能响应屏控工作。
请问问题症结在哪里?
请说明一下二者通讯设计的思路,谢谢

楼主:
自已解决了。
原来是通讯线接触不良造成的。
PMU用的是COM2口的235点对PLC的325点。
还要注意的是,LG软件对K30S定义的通讯方式只显示为RS485,不用理它,方式事实上是RS232!

网友A:
您好!我是新手,请问LG MK 120与LG IG5之间的通讯控制怎么编程
资料确实难找
非常希望能的前辈的赐教!谢谢

我的QQ:110301475

邮箱:fu7811839@163.com

        付生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