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急急!!!

楼主(2007-04-16):
是套老设备改造,以前是靠机械的无极变速一台变频来控制的,改的是4台变频来控制4台电机(一张纸切成两种长度不一的纸,2个切纸机,2个送纸机),在送纸机上个装编码器,用PLC跟触摸屏来配合控制。估计是PLC程序要求很高,我们没经验,调了1个星期都没调出来,别人用三菱E540都得都比我们好,而且没用编码器。请各位指点下啊!!!万分感谢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送纸,切纸,都依编码器的计数来控制,PLC只要发模拟量给变频器就行了.

网友B:
就字面上没看出你改的优越性,成本降低吗?
性能提高吗?呵呵
并且,到底是PLC没调好,还是变频器的同步等没调好?
13564202324,QQ349238731李先生,多交流,呵呵

楼主:
是用模拟量来调的,不知道哪里出问题,就是精度调不上去,PLC程序是不是还要考虑更多。。。QQ285227851

网友C:
楼主是浙江的吗?
同PLC的程序关系不大。
同变频器的稳速精度关系比较大。建议用矢量型变频器 余量留大点

楼主:
是的,杭州,用TD3000的

网友D(2008-08-06):
你的程序在那啊wq9118@126.com

网友E:
编码器直接进变频器,不要进PLC,否则精度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