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wincc flexible 2005不能运行的提示如何解决?

楼主(2007-04-16):
我安装的是电驴中下载的3CD的wincc flexible 2005的软件,安装时一切正常。可是安装完后当我点击wincc flexible时会提示如下文字:

wincc flexible 2005 standard cannot establish connection to the 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service.the application will be closed.

possible reasons:-the required version of 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is not installed.

-the service startup did not complete before wincc flexible 2005 standard was launched.

-the service has been terminated.

但是当我再安装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时却提示我there are date on your computer which will be delected next time you restar the computer

this may lead to problems if you reinstall the software

restar windows and then star setup again.然后不能继续下一步,因为下一步是灰色的。

我的问题就是这是怎么回事呀?怎么才能正确的安装成功呀,请大家告诉一下正确的安装方法吧。谢谢了。

网友A:
我也遇到和你同样的问题 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是不是应为没有授权?

网友B:
可以通过手动启动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服务,如不能启动,那么可以删除原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后再安装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Wincc Flexible需要授权后使用。

楼主:
to yuanle:啊,谢谢回复,我把系统重装了然后重新装软件就可以了。
to xiaohoney: 是的,是要装授权的,你可以单独装一下授权。

网友C:
yuanle: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