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开机自动进入运行怎么作

楼主(2007-04-16):
wincc开机的时候,想让它直接近到运行界面怎么作,谢谢指点。

网友A:
在wincc软件安装后,在项目设置中,有一个设置为自动运行地方。

网友B:
yao 不是总版主回答,咱也不会凑这个热闹,象这种设置的问题,找本深入浅出看看不就知道了嘛:有两种方法:
1.在画面上弄一个退出运行并关机的按钮,然后你再开机后就自动进入了
2.开始-程序-simatic-WINCC-AUTOSTART上双击,再出现的界面上那点东西:选项目,钩激活,点添加,就OK了
3.要是不想开机进,同时按SHIFT+ALT+CTRL,得快点,等出现进入界面再按就晚啦(呵呵,应该同时按两个,具体哪两个忘了,懒得查书,干脆按三个)

楼主:
谢谢了,我是新手,打扰大家的时间了

网友C:
只要在启动电脑的时候,在启动项里把EXPLORER.EXE去掉,把你做好的控制软件加入启动项就行了吧.

网友D:
是呀,这个问题很简单的

网友E(2007-07-05):
人家是刚学的麻!大家说话别吓着人!我也刚学,很多时候都会你们觉得很简单的问题!懂了当然简单,刚入门的时候就是怎么都搞不明白的,需要点拨!望前辈们,多点拨我们这些菜鸟啊!

网友F:
这个软件已经好几年没有接触过了,看来和以前的软件都一样

网友G:
不要贬低人家呀,知道就告诉一声,不过简单点的最好自己查书.

网友H:
刚学习就是这样的!这里本来就是来学习的嘛,那个一生下来就会了的!大家多帮助三

网友I:
生成一个AUTORUN.BAT文件,里面指定路径、程序名称,然后保存在C盘就可以了。

网友J(2007-08-08):
大同小异的方法

网友K:
可以通过修改注册表,使其自动运行。点开始\运行,输入regedit打开注册表,然后找到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
CurrentVersion\Run,
找到后新建一个值,在数据栏输入路径即可。路径包括运行文件.E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