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去哪里了??!!!

楼主(2007-04-16):
各位大侠:小第遇到这样一个难题;我们厂是一个总表,三个分表计量方法,现在我们总表与分表的用电量,相差5万多度,以前一直都正常;现在也没有发现有明显的故障点;请各位高手支招!不甚感激!!!

网友A:
你的分表记量有问题吧!

楼主:
互感器有问题会出现这样问题吗?

网友B:
有人偷电!!!

网友C:
首先检查总表与三个分表接线有无人改接过,检查的方法将接线与电表要求的接线方式一致,特别注意电流互感器的接线首尾不能反,如无异常再用电流表检测电流互感器一、二次换算值是否一致,如不一致则表示互感器有问题,应更换互感,有些电表安装电压线圈接入前安装有保险丝,如有保险丝还需检查保险有无烧断。

楼主:
互感器工作时温度不是很高;分表接入前端是锁在柜子里面的;如果是盗接的话,也不好接线;现在是三个分表的读数都差不多,加起来却比总表少了5万多度;